6P6P单端机的制作。三.电源放大电路。

楼主(2024-04-08):
继续,前二帖是机箱和电源牛输出牛,这第三帖是电源和放大电路的按装。

电源高压B+采用晶体管桥整流CRCRC滤波,功率管采用固定栅偏压调节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电源,输出牛己到位,除前置推动,其他都己固定好焊好。

实作中,电牛和输出牛如有干扰,可考虑互相垂直摆放!

网友A:
手工了得!点赞!

楼主:
电路板灯丝线焊接固定,内部摆位就这样了。CRCRC两个电阻暂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了得!点赞!

谢谢关注点赞。

最主要的是正面前面看不见有固定螺丝头和帽。最不能容忍的是螺丝头帽外露。

网友:
机箱表面不露任何螺丝帽、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点赞。

最主要的是正面前面看不见有固定螺丝头和帽。最不能容忍的是螺丝头帽外露。

外观不露镙丝,这个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内部板块是如何固定的? 而外面没有镙丝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露镙丝,这个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内部板块是如何固定的? 而外面没有镙丝痕迹。。

要外观不露螺丝帽,里面要加一块板,固定6角螺丝要预先埋好,看第一帖机箱制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外观不露螺丝帽,里面要加一块板,固定6角螺丝要预先埋好,看第一帖机箱制作。

之前看过。 就是不明白四边的固定6角螺丝是如何埋好的?, 开镙纹孔?

网友C:
固定偏压调节电位器用的普通的那种碳膜电位器嘛这个应该比精密可调电阻好用耐用

网友D:
好像没开变压器的孔位,内藏式?感觉还是外装式更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过。 就是不明白四边的固定6角螺丝是如何埋好的?, 开镙纹孔?

前后4个边其实是三个边不用六角螺丝,是3mm螺丝攻丝直接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偏压调节电位器用的普通的那种碳膜电位器嘛这个应该比精密可调电阻好用耐用

是普通的小的碳膜电位器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开变压器的孔位,内藏式?感觉还是外装式更好看些。

有眼光,很有可能做牛罩了,机壳太薄50毫米,变压器不能开孔位下沉了。

楼主:
更新一下进展,电源,输出牛己到位,除前置推动,其他都己固定好焊好。

网友:
这样布局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元件全部按装到位,全部焊接完成,就差最后一步通电调试了。

电源牛和输出牛不用调个角度?

网友:
做的漂亮!机箱配色深得我心!

网友:
请教这种锤纹漆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是锤纹漆,我也不知道那里有卖,我买的是水性漆,可水洗,水稀释,网购多的是,不要买太多,可论200 ...

谢谢LZ耐心回复,水性漆我用过,是普通刷子刷的,但不知耐久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在家做油漆什么漆都用过包括聚脂漆,喷涂漆,还买过小型压缩机喷枪喷,做出来的效果没这个好,现 ...

谢谢!我用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