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Ж6С管子如何用

楼主(2024-04-08):
外形

外形

出生纸

出生纸
手里有几只6Ж6С电子管,想用其做信号管做功放,随管的出生纸只有基本参数,没有曲线图。哪位大佬对这个管熟的,能指点下么

网友:
同型号管:Z62=CV1192=10E/214
http://www.r-type.org/pdfs/cv1192.pdf

网友:
6Ж6С收音机中放管,也可以做音频电压放大。

网友:
6Ж6С 即使在俄罗斯当地 都比较少见,我查了常见的苏联管资料,未见这个型号。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证,粗略判断 6Ж6С 大致相当于 欧洲的Z62 电子管,或者CV1192。  Z62与CV1192又是等同的。
同样未见更详细资料。 就是五极管。

网友:
海版说的很对就是Z62。

楼主:
多谢两位版主,看来只有搭电路来实测了

网友:
按型号,是锐截止五极管。

网友A:
咱们没仿它?如仿,对应的型号应该是6J6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没仿它?如仿,对应的型号应该是6J6C

我记得国产没有这个型号,这管子比较冷门

网友:
6左右K6 电子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两位版主,看来只有搭电路来实测了

您在广州?  太远了,要是近,我只能帮您测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在广州?  太远了,要是近,我只能帮您测曲线

海版V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在广州?  太远了,要是近,我只能帮您测曲线

在深圳,海版给个地址,我把手头的两只寄给您,你测下顺便也玩下这个管子,看下效果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深圳,海版给个地址,我把手头的两只寄给您,你测下顺便也玩下这个管子,看下效果是否可以

您就两只啊,担心邮寄路上损坏了,就没有备用了。要是多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就两只啊,担心邮寄路上损坏了,就没有备用了。要是多还好

总共有十几只,只是手边只有两只,其余的全放老家了。
送两只给您,您帮忙测试下,也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有十几只,只是手边只有两只,其余的全放老家了。
送两只给您,您帮忙测试下,也玩下

您好,请见消息。
我试试吧,我自己改造的这图示仪,跨导很大的管测不了,自激。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