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7300 2代I5 2400

楼主(2024-04-08):
联想启天M7300, 2代I5 2400,今天擦了擦灰,还能干什么吗?上网浏览网页是肯定可以的。另外,这个显示器有一条不明显竖亮线,能修吗?收垃圾的能多少钱收了呢?

网友:
你这个2代i5 2400还是很快的,就是内存少了些。

网友:
换成8G内存

网友A:
哪里收来的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收来的宝贝?

亲属的,给收拾一下

网友:
加个固态硬盘就差不多了

网友:
皮实耐用的机子,加条4G内存和固态硬盘可以起飞,如果玩游戏加个高点二手显卡。

网友:
这台机器的主板应该是H61芯片组,给它加一块固态硬盘,再加4G内存,装上Win10,启动“飞快”20秒内,运行一般大部分程序都没问题。
显示器有一条不明显竖亮线估计不太好修,并且也不值得维修。

网友:
这台机器确实太老了,一般大单位的机器5年就强制下线。这台机器足足有12年了,稍微升一下机用于网页浏览个文字处理还能凑合着用。

建议:加块固态硬盘安装系统,原硬盘做资料存放。升级一下内存安装win7  64位系统。如不装64位系统,使用原来自带的4G内存即可。因为32位系统最大识别内存在3.25G左右,本来就浪费了半个多G。

网友:
收垃圾的顶多给你50

网友:
收垃圾一般按2毛一斤算

楼主:
淘宝上,i5-2400卖50多,我才不卖给垃圾的

网友:
参考下论坛的价格,这台带机箱电源估计是100~150左右出吧,i5-2400也不是不能用,内存加到8G以上,换个固态,加个GTX650或GTX750TI的显卡,照样能流畅玩很多游戏,上网,看视频是很轻松的,毕竟是台式机CPU,硬解4K就得换个1030以上的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