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7.4V的数字小功放没?

楼主(2024-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PAM8106.pdf (613.05 KB, 下载次数: 70) PAM8106怎么样,廉价的,电压是够用了。

网友:
有这种芯片,我的一个小功放就是2节18650,型号是HT8693sp

网友:
太多了,2节18650串联,你注意一下数字功放集成的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

网友:
两节锂电我一般用CS8509E,三节锂电我用NS4110B,线路简单,可以选择AB/D模式,功率够用,10W级别,嘉立创打板也很方便,体积小巧,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朋友,我根据你的提示,选择HT8696SP。

这芯片外围简单,功率大,但电压不能太高,两节18650正好,我用12伏供电烧了一个

网友:
某宝慢慢挑,注意供电电话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