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功率计怎么校准?

楼主(2024-04-08):
这个功率计,电压,电流都很准,功率误差大,差不多一半,有没有校准过的朋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挺准的啊
220*0.421*0.509=47.14358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但看抖音,确实有些电磁炉需要正弦波才可以,修正弦波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不同品牌的电磁炉,电路结构有 ...

电磁炉有些非正弦波的不能用,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波形的问题,比如有些逆变器老的会比较简单一些,甚至就是直接的方波输出,如果是方波220V的话,峰值也是220V,而电磁炉通常会有一个过压和欠压检测的,如果电压过压或者欠压电磁炉就停止工作,而220V的正弦波整流滤波后的峰值会达到300V甚至还要高一些,你的峰值只有220V就是检测欠压停止工作的,具体看一下停止工作时的故障代码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2024-04-08):
好好学一下电工基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电流乘电压么?

直流电是这样,交流电还需要乘以功率因数!

网友:
220.8*0.421*.509=47.315
是人脑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挺准的啊
220*0.421*0.509=47.14358

不是直接电流乘电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电流乘电压么?

来自网络:

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每个瞬时的有功功率是不同的,且不断变化,一般用平均有功功率(一个周期内功率的平均值)来度量电路中消耗能量的情况。对于单相交流电路,计算公式为:

P=UIcosΦ

式中:

P—有功功率(瓦)

U—交流电压有效值(伏)

I— 交流电流有效值(安)

cosΦ—负载的功率因数。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瓦(W)或千瓦(KW)、兆瓦(MW)。

当负载为纯电阻时,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同,Φ=0°,cosΦ=1,电阻消耗的功率全部是有功功率(P=UI)。

当负载是纯电感或纯电容时,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Φ=90°,cosΦ=0,有功功率P=0,所以纯电感或纯电容负载是不消耗有功功率的。

网友B:
测白炽灯和烙铁试试,不要测开关电源和电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白炽灯和烙铁试试,不要测开关电源和电机之类的

这个负载是监控录像机,路由器等

网友C:
若从弱电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忽视电感本身所存在着电阻的,其不但有能量的消耗,也有能量的转换,即有有功功率,又有无功功率。电路中的无功功率等于感抗压降有效值VL与电流有效值I的乘积,即QL=VL*I,从电压相量图得:VL=Vsinφ,QL=VIsinφ。再联系到强时,电路中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就是视在功率,S=VI,单位伏安、千伏安。上属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一个直角三角形一定要表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从弱电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忽视电感本身所存在着电阻的,其不但有能量的消耗,也有能量的转换,即有有功功 ...

按我图片的数据,那是不是有近40W左右的的电能被无功功率消耗掉?

网友:
对于交流电路(正弦量)有四种不同的表示法:1,三角函数表示法。  2,正弦曲线表示法。   3,旋转矢量表示法。  4复数表示法。他们是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从弱电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忽视电感本身所存在着电阻的,其不但有能量的消耗,也有能量的转换,即有有功功 ...

请教个 问题,图片的数据是逆变器输出的,逆变器当时的输入电压的52V,电流1.7A,按计算逆变器的输入功率是87W,那这个逆变器的转换效率岂不是只有约50%不到的转换率?这样计算正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电流准,电阻负载的功率应该没问题把?

电阻负载正常

网友A:
输入功率52*1.7=88.4瓦。输出功率220.8*0.421=92.9瓦。逆变器效率92.9/88.4x100=105%。颠覆了能量守恒定律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52*1.7=88.4瓦。输出功率220.8*0.421=92.9瓦。逆变器效率92.9/88.4x100=105%。颠覆了能量守恒定律 ...

现在电池电压52.9,电流1.73A,钳表和保护板参数基本一致。按这样计算,输入91.5W 输出99W  按道理是不能超能量守恒定律,是那里出错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电流乘电压么?

功率因数,计量有功功率。

网友E:
这个是电工基础必修课,非正弦波计量分为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个人家庭用户无功功率是电业局供电所配电柜补偿了,而企业用户要企业自己承担无功功率的费用,当功率因数过低(配电不合理对电网影响)还会有一定数额的增额(罚款)费用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说非电阻负载的有效功率计算不正常?

带交换机路由器这些功率因素低,可能都是使用开关电源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工基础必修课,非正弦波计量分为无功功率和有功功率,个人家庭用户无功功率是电业局供电所配电柜补 ...

逆变器是纯正弦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电压52.9,电流1.73A,钳表和保护板参数基本一致。按这样计算,输入91.5W 输出99W  按道理 ...

(221*0.449*0.511)/(52.7*1.73)*100= 55.6%
不要怀疑你的逆变效率就是这么多。哪怕你看了吃不下睡不着也是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是纯正弦波的

输入未必是呈现纯阻性负载,输出也未必纯正弦波,就算正弦波转换效率肯定有很大的耗损,一般来说工频逆变器效率更低,整体能有60%都是非常优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逆变器是纯正弦波的

再者接上容、感性负载还能是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者接上容、感性负载还能是正弦波吗?

这个没有测,试过用2000W电磁炉是没问题的,电磁炉是正弦波才可以用,能正常用波形应没问题,

网友C:
功率表又称瓦特表。直流电功率P=VI,交流有功功率P=VIcosΦ,在测量中必须要看负载为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如果负载为阻性负载就直接适应欧姆定律公式代入相关测量数据计算一下皆可;如负载为感性负载,则适应有功功率P=VIcosΦ公式计算(因为感性负载电压超前电流Φ角,符合向量计算条件)。
你可以按这两个公司计算一下相关结果,看看相差多少就一目发然了。

网友:
楼主,“无功功率”不是消耗电能,而是电能和负载(感性负载多)之间能量有转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测,试过用2000W电磁炉是没问题的,电磁炉是正弦波才可以用,能正常用波形应没问题,

电磁炉是桥堆整流二次电源供电非正弦波也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表又称瓦特表。直流电功率P=VI,交流有功功率P=VIcosΦ,在测量中必须要看负载为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 ...

以前有学过,很多年了,都交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是桥堆整流二次电源供电非正弦波也是能用的。

但看抖音,确实有些电磁炉需要正弦波才可以,修正弦波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不同品牌的电磁炉,电路结构有区别所致。

网友F:
从跟帖看很多坛友把开关电源当感性负载,其实开关电源是容性负载。有人会说已经整流不是容性负载,但我测试它就是容性负载。给开关电源并联一个适合电感,功率因数会从60%左右上升到90%以上。现实供电中,LED灯、开关电源电器的大量使用,电力变压器配给的补偿电容几乎都不需要投入运行了。也许以后供电会有再加电感补偿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跟帖看很多坛友把开关电源当感性负载,其实开关电源是容性负载。有人会说已经整流不是容性负载,但我测试 ...

请教电磁炉属什性质负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电磁炉属什性质负载?

电磁炉市电使用功率因数接近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从跟帖看很多坛友把开关电源当感性负载,其实开关电源是容性负载。有人会说已经整流不是容性负载,但我测试 ...

现在新式补偿柜都是CL等组合形式,自动化补偿不用时时人工干预的。另,目前电感式电器还是占主流用电量区,主要是大功率比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式补偿柜都是CL等组合形式,自动化补偿不用时时人工干预的。另,目前电感式电器还是占主流用电量 ...

从我接触供电20年来都是自动化补偿了,只是没有L,全部是补偿C。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我接触供电20年来都是自动化补偿了,只是没有L,全部是补偿C。

新式的是电子式控制系统,具体是没看过内部结构。还有那就是相对整体电网负载相位还是滞后的用不了L补偿呢。

网友:
功率因数原因,因数=1时,1W=1VA,插个充电器,那玩意的因数很低,纯电阻负载,比如电水壶、热得快因数=1

网友G(2024-08-05):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市电使用功率因数接近100%

电磁灶的电流波形很有意思,前天实测了下

美的电磁灶实测电压电流波形

美的电磁灶实测电压电流波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磁灶的电流波形很有意思,前天实测了下

班长好!
这电流波形若测的对,4kHz附近?会不会很响啊。家里没这类高级厨具。电流探头是啥?会不会采了个差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班长好!
这电流波形若测的对,4kHz附近?会不会很响啊。家里没这类高级厨具。电流探头是啥?会不会采 ...

采样率约25kHz,真实电流波形频率可能是25kHz*某个整数,完了加或减图里的差拍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班长好!
这电流波形若测的对,4kHz附近?会不会很响啊。家里没这类高级厨具。电流探头是啥?会不会采 ...

用横河WT210 测试的,带谐波功能,所以可以分别输出1024个电流和电压数据,采样率为50Khz, 20us采集一次。

用了个python 把数据处理了一下,机内是6毫欧的shunt,精度相当可以。

电磁灶工作时候就有很大振动,怀疑这4khz都在振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采样率约25kHz,真实电流波形频率可能是25kHz*某个整数,完了加或减图里的差拍频率。

果然是差拍了....当时还想了下怎么频率这么低。 ,采样率看波形确实是25k, 25k采样电压,25k采样电流,合起来50k?

网友:
“mowin”网友在24楼的计算是正确的。整体效率这么低,说明你用的逆变器的“额定功率”比较大,而负载又太小造成的。这个原理,你将逆变器空载的时候测一下输入功率是多少就明白了。所以,用逆变器带电器时,最好小功率电器用小功率逆变器;大功率电器用大功率逆变器才能得到高效率的传输。如你测试的40~50瓦的用电,最好用100~200瓦的逆变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跟着这么多大侠学习不少。

网友:
我用这个测量,早期工厂也用这出数据电脑留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