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司机帮忙看看,前轮胎卡了一块去,要不要紧?谢谢了!

楼主(2024-04-08):
请老司机帮忙看看,前轮胎卡了一块去,要不要紧?谢谢了!
大约3mm厚,基本与沟底平,总里程4万来公里,谢谢了!

网友:
不是侧壁不跑高速问题不大,但最好补一下或换后胎。不过看胎花老化比较厉害,有时候不光看里程还得看年限和使用环境,保险起见还是换了比较好。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肯定要换的

网友:
舍不得换新的话,用在后轮比较安全点。

楼主:
谢谢老师们!想在京东韩泰自营店购买2条,线下联营店安装,靠谱不?原车就是韩泰的

网友:
这样情况必须换了。

网友:
伤在厚薄(正侧)结合部,换我就不敢再用它了,立马备胎跟上。见过前轮爆胎车毁人忙的,晓得它的历害。也经历过后轮爆胎的惊魂时刻,领略过它的致命危险。

网友:
看花纹就是不卡坏也应该换了,安全起见别因小失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推荐三角轮胎,另外轮胎也有型号,对应不同高速安全。

网友:
不经常跑高速,换到后轮问题不大,经常跑高速还是换了吧,轮胎推荐去专门做轮胎的店换,很多修理厂都是找他们拿货的,便宜;我轮胎有次被马路那个角割了一块,侧面,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在轮胎侧面,就上下班开,没跑高速,也用了两年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不要为这几百元的轮胎影响自己的安全,人身安全最重要!

网友:
有火补的地方补一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