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 RX202

楼主(2024-04-08):
有精通这款卡座的高人吗?播放正常,但是倒带,快近无力,看不出问题,没人指教一下不敢乱动,好几年了

网友:
先看皮带是否老化了

网友:
见过202的不多吧

楼主:
倒带可能不用皮带,也可能没看懂

网友:
记得倒带和快进都是靠卷带轴的磨擦力起作用的。但不知道您这机子是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
中道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品牌,是否你指的是走调,还是转速慢。

网友:
要检查卷带电机,这个是SANKYO 机芯的普遍故障现象,还会出现在播放过程中自动停止。电机零件号CA80008B。找不到替换的电机可以拆开电机清洁转子触点。部分TEAC、建伍卡座也常用此机芯。原理是卷带电机驱动胶轮工作,这个胶轮的胶圈要一并更换。这种传动可靠性不高,后期改为齿轮传动。中道卡座装配复杂,拆卸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