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4-04-09):
三相电机出现不改变转动方向,无论如何改变任意输入二相接线,转动方向不变,,电机工作电流正常,请教一下。

网友:
是直接接电的还是通过变频器的。

楼主:
接三相电源,没有变频器。

楼主:
之前使用正常

楼主:
电机电路故障有短路,断路,漏电,没见过这个故障,请教一下。

网友:
3相电电流都看了吗?有一相可能有问题

网友:
理论上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的是三相交流电,只要换相就会改变线圈中旋转磁场的方向,自然改变电机主轴旋转方向。加上电机电流正常,自然三相电压也正常,这电机的现象太奇怪了。希望上图片让高手给出答案!

网友:
能测电流吗,每一相电流是否一致?

楼主:
普通2kw电机,换电机正常。头一次见过的故障。。

网友:
测三相电流,电流均等的话,如电流太大鼠龙断条了,三相电流不平衡,断相,检查三相电压,检查接线盒歪形和三角形短接片是否,,,,还有电机的三相直流电阻,

网友:
跳过控制电路,直接用三相开关或接触器给电机供电,再调换两线看能不能改变旋转方向。

楼主:
带动负载正常,测过一相正常。没测其他二相电流。现在电机已换新电机

网友:
有一项虚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三相电源,没有变频器。

楼主两年积分 35 ,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