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兼容

楼主(2024-04-09):
10几年前购买了两个三星500G移动硬盘,存了些电影外接纽曼A65HD观看,效果不错。最近一个盘用win7重新格式化,再存进文件,插入纽曼后不光不读文件,连盘都不认了,但在电脑上一切正常。另一个盘就无问题。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可能格式化成exfat了

楼主:
格式为NTFS格式,与原来相同。

网友:
不要在Windows下面格式化用PE引导启动了运行里面分区工具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用DG重新分区格式化。NTFS如果不行就格成FAT32。

网友:
好多老设备,不支持新款移动硬盘

网友:
重新分下区,比如删除,再新建,
现在NTFS、FAT、EXFAT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重新删除分区,再新建,NTFS格式,格式化还是不行。在磁盘管理器中显示为(基本数据分区),好的那个移动硬盘为主分区,可能就这个差别。怎么把移动硬盘改为主分区?

楼主:
已经解决了。因为想存电影就分了一个区,怎么试也不行。尝试为两个区,一个极大,一个极小(几个G),再将小的隐藏,这样就变成主分区,播放器也能读了。还是要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