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753这三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4-04-09):
我看有一版双调谐753有着三个电容,分别是红线标注的两个473,还有红圈里的104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没啥用,不装也可以,装了是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不装也可以,装了是安慰。

是不是滤除杂波啊

网友:
滤除高频杂波.
电容的作用,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B:
退耦、旁路,防交联,,,,
有时很有用,有时无用,这个从电路原理图基本看不出来,得看PCB上的布局。
我的原则是能多用就尽量多用,不差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耦、旁路,防交联,,,,
有时很有用,有时无用,这个从电路原理图基本看不出来,得看PCB上的布局。
...

学习了,我看了好久,看来作用还不少

网友:
我单位主要做小电器控制板,算数字电路占多数,经常用到,譬如单片机芯片的电源,即使总电源已经完善滤波了,在最靠近单片机引脚的地方,有事没事都要弄个104电容,有高频的弄个103、102,看似没啥用,实际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单片机不容易死机。

网友C:
接地电容,看原理图上面的电源线与下面的地线都是交流地线,
但实际上铜箔线的具体走向,厚薄、与其他线的关系,
都会产生相互作用,在原理上应该是地的地方产生意外的惊喜,
尤其是在变频、本振、一中放这些小信号处理的地方,
这些看似无用的电容就是专门消灭这些惊喜用的。
以前的收录机,国产的甚至国内厂家组装的经常会有啸叫、交流声之类,
原装的就没有,有时也在这些电容上。

网友:
变压器画法特殊是铁氧体的吗?

网友D:
2个473大可不必,104是高频退耦电容,接法有点讲究,右边的100uf接近低频地,则104接近高频地,否则无效。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答,我在琢磨这些电容应该出现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473大可不必,104是高频退耦电容,接法有点讲究,右边的100uf接近低频地,则104接近高频地,否则无效。

低频退耦电容,高频退耦电容,分别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电容,看原理图上面的电源线与下面的地线都是交流地线,
但实际上铜箔线的具体走向,厚薄、与其他线的 ...

我看了一版电路图,感觉是每一个中周出来的都有一个473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频退耦电容,高频退耦电容,分别是什么作用啊

高频放大和低(音)频放大电路都会通过地线(铜箔)产生寄生耦合,小容量和大容量电容分别用于消除高频和低频寄生耦合,简称“退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