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万用表表面号的含义

楼主(2024-04-09):
                指针表面右下角有一个表面号,(相同的型号万用表)。我只知道是调整表头线性的作用。但是不知道是0号和4号(可能还有更大的数字)的区别。 有哪位老师知道,请告知。谢谢!

右下角的4

右下角的4

网友:
尖头方向表示表头中心值是左偏还是右偏,数字代表偏离程度。

网友:
上次看到过,意思就是生产时候根据表的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编号的刻度盘,好像是磁钢、游丝造成的指针的曲线有点不同。因而不同表测量同一参数譬如毫伏从零开始到满刻度的夹角不一样。
修正机械误差。

楼主:
请问老师,是否知道号码大是调表走快还是走慢? 比如, 标准电压是7.5V , 结果是表指向8V, 应该换小号还是大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是否知道号码大是调表走快还是走慢? 比如, 标准电压是7.5V , 结果是表指向8V, 应该换小号还是 ...

别喊我老师,都是坛友,我也是个半桶水 。这标牌刻度和后期误差关系不大(除非你换了游丝),打个比方,有5块表,譬如满刻度100,用5块表测量同一个100毫伏电压,理想设计从起始到满刻度是100度夹角,但有的表只到98度,有的99度,有的100度(最准),101,102 度。
我用一号标牌在0度-98度刻100格,那你看到的不就准确了吗?
维修以后的表准不准和刻度盘没关系了。

补充:您不会手里面有几种编号不一样不同刻度盘吧,要是有,就是土豪了

楼主:
我手头有一块0号的和一块4号的, 有时间试一下, 我现在的表跑快5V跑到5.5V ,指针20度左右不跑块,估计换表面调不过来。试试看吧。谢谢!

楼主:
这个表上没有关于表面号的说明。

网友:
这个数字是表示,当前的表头与之匹配的线性的表盘号码,表头在生产时,磁钢的特性线性不好,又舍不得换或报废,固厂家会有1号/2号....n号等表盘(刻度的差别),与不良线性的表头作匹配,可以稍做修正出货。

网友A:
请教下现在指针表上的LI和LV是什么含义,要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现在指针表上的LI和LV是什么含义,要怎么看?

多用电表在使用欧姆档的时候可不可以将这个时候电流档刻度的读数当成实际流过电路电流的大小?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5692441/answer/34087755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现在指针表上的LI和LV是什么含义,要怎么看?

这个你找小鬼头老师的贴子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上没有关于表面号的说明。

这个4号表面有啊,不就是偏右吗?你的表指示偏大,就要用偏左的表面了,把你的0号表面发出来看看,最好还是先把基础档位调谁。

网友:
几号表盘,是厂家为配合不同线性类别的表头而绘制的,
目的是让度盘更好地配合表头,从而尽量减小综合线性误差,基本原理是 “指哪儿打哪儿”。

测量表头线性时,会在多个偏转角测量,然后得到一组数据,数值最大那对数据,就是(表头灵敏度 & 满度角),
厂家先测量抽样来的若干表头,然后将数据分类,并按类别绘制相应的若干种度盘,这就是N号度盘的由来(就像厂家制作不同尺码的衣服一样)。
给具体表头安装表盘时,同样测量一下其线性,然后找最接近的度盘装上(就像我们按尺码买衣服一样)。

分享原创:机械表头的线性度与度盘的绘制——《分度》V1.0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是否知道号码大是调表走快还是走慢? 比如, 标准电压是7.5V , 结果是表指向8V, 应该换小号还是 ...

这个是 “企业标准”,外人不会知道的。另外线性只能用曲线来描述,用点判断只能管中窥豹。

MF47刻度盘的历史沿革(1998-2008)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是这个吧?

表头符号含义

表头符号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块0号的和一块4号的, 有时间试一下, 我现在的表跑快5V跑到5.5V ,指针20度左右不跑块,估计换 ...

你试一试就知道,我试过MF47以及U201的。没有强迫症就大致可以就算,有强迫症就慢慢调整电阻以及磁短路片。

网友(2024-10-22):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
问一下大家,如果时间过了若干年之后,游丝性质可能发生变化,表盘就不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块0号的和一块4号的, 有时间试一下, 我现在的表跑快5V跑到5.5V ,指针20度左右不跑块,估计换 ...

用扫描仪分别把两个表盘扫成图片,用电脑把其中一个的底色处理成透明,重叠后一目了然

网友:
指针表面右下角有一个表面号

至你的附图中哪一部分?

网友(2024-12-08):
老郑是行家,又是热心的坛友,有问必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