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边学边做SI4732收音机!

楼主(2024-04-09):
家里的收音机坏了,勾起了我DIY的冲动,网上有图,有代码,现成的难道还复制不出来?
这一做才知道,步子迈的有点大,扯淡了,
没有电路知识,不会编程,唯一会的就是电烙铁,慢慢学,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留个纪念,

原理图

楼主:
pu2clr的代码,少那个库下那个,成功点亮

楼主:
问题来了,没想到焊完腿容量还不一样了,

网友A:
没想到焊完腿容量还不一样了------彻底冷却后应该没事!

网友:
等看效果。

网友:
贴片元件焊腿小心掰掉原来的贴片脚。
尽量用软点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焊完腿容量还不一样了------彻底冷却后应该没事!

焊锡厚度影响的,冷却了也不行,而PCB电容是压在焊盘上的,焊锡会很薄,应该是这样

楼主:
因为我动过OLED屏,一直以为不启动时屏幕的事,7线改的4线屏,

楼主:
网上教的办法选的第2种,问题就是每次开机都会白屏,要按一下复位,

4.关于RES的处理。

RES 这个脚是OLED屏的复位脚。大家在用OLED屏的时候会发现,所有OLED本身都会有一个复位脚,因为OLED在被操作之前需要在将寄存作一次复位,然后才能对其进行初始化操作,否则OLED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RES处理办法:

1)简单的验证办法:将RES接电源正;这样可以把屏点亮;但是会不稳定,在快速测试时可以这么操作

2)将RES脚与开发板的复位脚连接;通过开发板的复位来对OLED进行复位

3)通过一一个10脚来对OLED进行复位,这个操作放在对屏初始化之前;先将RES拉低,延迟200ms左右;然后再拉高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4)通过一个RC复位电路来控制RES

楼主:
搭了好几次都启动不了,最后发现是芯片的事,

楼主:
现在的没有天线,FM能收到的台很微弱,

楼主:
很少有人分享PCB,只能自己学着画,已经练了几天了,先画个模块,

网友B:
短波要加9018高放,中波时关断9018的高放电路,减小干扰

网友C:
求进度,求进度。五一假期赶紧做

网友:
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波要加9018高放,中波时关断9018的高放电路,减小干扰

别误导他人,4732灵敏度很高,加高仿做不好就是徒增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要加9018高放,中波时关断9018的高放电路,减小干扰

虽然我听不懂,但还是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进度,求进度。五一假期赶紧做

画图呢,对我来说太难了,零基础,

楼主:
这些天一直在学怎么画PCB,我想把nano开发板画在板子上,

楼主:
我是跟着这个在学怎么画板,JLC真心不错,教知识,还免费打板,

楼主(2024-06-03):
开源的不能用券,我画的漏洞百出,小原件越买越多,画了三个只有最下面一个勉强能用,但针脚位置错了两个,

楼主:
因为2.5版本的没有ssb,2.7的只提供hex文件,作者推荐的avrdudess,我还用了xloader,一顿操作开发板挂了,bootloader也不能刷了,

楼主:
一直显示未接入,用一块好的开发板XTAL2链接坏的XTAL1在重新配置熔丝位,其实烧录程序没必要编辑熔丝,开始也不懂,

楼主:
这么长时间还没入收音机的门,该学的太多了,一直没放弃,未完待续........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放弃也很开心。

网友:
话说si4732网上根本找不到完整的数据手册,只能找到半拉的datasheet,根本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