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M9994K 快进快退无力修理

楼主(2024-04-09):
老机器通病,去年修了一次离合器毛垫太稀松了,这次某鱼东北的商家提供的还不错,很紧密和原机的接近。
顺便将影响快进,快退,放音有时会自动复位的复位离合器也清理一下,毛垫脏了影响阻力使得复位离合器不能提供阻力去阻止复位器的复位,这种设计蛮巧妙的,收带轮每转一次离合器里的塑料小凸台就和摇臂的长槽碰撞一次,如果磨擦力够的话就把摇臂撞回去,如磨擦力不够摇臂就继续往下运动直到复位。就是几十年的塑料件能撑到现在还真不容易。

网友:
9994k,一代名机;

易损件更换是必须的;

加分点赞。

网友A:
个人觉得油太重了。
如果是我处理,先用中性清洗剂把油洗了风干再处理其他问题。
仅代表我自己的喜好和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油太重了。
如果是我处理,先用中性清洗剂把油洗了风干再处理其他问题。
仅代表我自己的喜好和意 ...

好像是矿物润滑油,这种东西能使得塑料脆化,它应该使用润滑硅脂。

网友C:
请教楼主9994的‘复位’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矿物润滑油,这种东西能使得塑料脆化,它应该使用润滑硅脂。

工业用锂基润滑脂,不会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9994的‘复位’是什么功能?

指在机构在快进或快退时跳回停止状态,也就是机构的原始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在机构在快进或快退时跳回停止状态,也就是机构的原始状态。

原来就是快进,倒,播放到头时自动停止装置,另外那家东北的商家在某鱼上怎么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快进,倒,播放到头时自动停止装置,另外那家东北的商家在某鱼上怎么找?谢谢!

光明123.长春的。

网友:
机芯太脏了,拆解清洗一遍吧

网友:
这个机器值得换个好皮带,就是所谓进口的那种,大概二三十一条的。
现在照相这么方便,全拆了也行,每拆一步都照相,就算新手也能重新装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明123.长春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油腻大叔了,主导轴都上油了,不好吧。除了金属部分上些油外其他基本不用上油,尼龙轮自润滑,主导轴有含油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