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艺8080收音机收不到am的问题

楼主(2024-04-09):
一台康艺8080,调频有台,短波有流水声无台,中波只有一个台,调整中波本振变压器,台的位置不变,怀疑是本振没有起振。换了三个网购的ta7614都是一样情况,14/15/16脚的电压都在3.5v左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香港8080小时候被我拆了装装了拆

网友A:
以前修过TA7614傍边有一103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TA7614傍边有一103电容漏电

消息提醒,我找一找

楼主:
昨晚找了个示波器检查16脚有本振波形,调整本振变压器波形频率有变化,但收到的台位置不变。调整两个中周,目前中波只能收两台,声音轻,短波收不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