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子管电视机问题的求助

楼主(2024-04-09):
前几日修好了那个北京825电子管电视机,现在转向家里吃灰一段时间的另一台机器
先介绍一下,这个机器是前辈自制的机器,买回来时只有一个主板,通过观察显像管应该是用9寸的,电路扫描部分几乎可以参考北京825,我那回来后改装显像管用35sx5b了,并且给他装了个外壳,后因为装上就不亮,扔在一边吃回去了。
今天突然想拿出来修,发现行高压没有,行频声音也没有,1z11灯丝不亮,测量6p13和6z19的电压基本上都正常,6p13的5脚电压-13v,但是提升电压只有240多v,1z11的高压帽上也只有240多v,是不是行输出变压器没有起振?接下来该怎么弄呢,求助于各位,谢谢!
附上北京825的电路图

楼主:
不知为啥,我发不上来图片,提示文件过大!那就只好请各位看我上一个帖子上的21楼有高手发了一个清晰的图片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为啥,我发不上来图片,提示文件过大!那就只好请各位看我上一个帖子上的21楼有高手发了一个清晰的图片 ...

这是机器的图片

网友A:
卸下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再复原行变开机试试,拆除高压包开机后如果12伏显像管灯丝点亮说明高压包坏,CRT电视高压包内部短路故障率占百分之九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再复原行变开机试试鸪哐拱笕绻�12伏显像管灯丝点亮说明高压包坏,CRT电 ...

显像管的灯丝电压不是从这来的,是从电源变压器起来的,一直都有。
行输出变压器我是购买的北京825拆机的,卖家说是好的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不是起振元件,6P13P是行输出管,它的前面6N1才是多谐振荡器(15625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像管的灯丝电压不是从这来的,是从电源变压器起来的,一直都有。
行输出变压器我是购买的北京825拆机 ...

卸z下高压包,再把输出变压器装回去,看看提升电压,以及是否有行频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z下高压包,再把输出变压器装回去,看看提升电压,以及是否有行频叫声。

嗯嗯谢谢指点。
现在发现有行频叫声了,但是1z11看不见亮,调电位器6p13的负压可以再-15v至-20v之间变化
看您发的图片这应该对应有行频叫声,提升电压低呀,书上说检查定时原件,这个定时原件具体指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指点。
现在发现有行频叫声了,但是1z11看不见亮,调电位器6p13的负压可以再-15v至-20v之间变化 ...

测一下560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560V说明行扫描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560V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560V说明行扫描是正常的。

不正常呀,提升电压才200多v,1z11的高压帽处也200v多点,但是能听见行频叫声感觉很弱,并且把有关行扫描的电容全部换新了,接下来该咋办呢

网友D:
照你说的G16的2脚或者7脚应该为250v。同样G15的8脚为140V,而5脚为--13V,低于资料的—15V至—35V。行振荡部分6脚·170V对吗?7脚—15至—20V对吗?W6,R83,C89,6N1于行振荡相关。c97为升压电容。

网友:
上示波器吧!

楼主:
我有一台示波器,但是不会用,也是一直没有用过
您可以详细说下怎么用示波器检查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示波器,但是不会用,也是一直没有用过
您可以详细说下怎么用示波器检查么

示波器和指针万用表一样,先将Y轴旋到高档或参考电电路图中波形电压先档,连接示波器,调Y轴档显示波形中屏幕中间,调整X时间档位,可见展开波,形,调整触发电平锁定波形一般打自动档。或看看有关抖音视频,或找附近坛友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和指针万用表一样,先将Y轴旋到高档或参考电电路图中波形电压先档,连接示波器,调Y轴档显示波形 ...

嗯嗯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你说的G16的2脚或者7脚应该为250v。同样G15的8脚为140V,而5脚为--13V,低于资料的—15V至—35V。行振荡部 ...

水平同步电位器因为在里面,摸不到,所以没有检查,但是挑这个电位器能让6p13的5脚从-13至-18v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平同步电位器因为在里面,摸不到,所以没有检查,但是挑这个电位器能让6p13的5脚从-13至-18v变化

这样看来行已经起振了。6Z19,高压包1#--5#,C97,L87这一回路对·C97充电,使C97两端电压达到300V,此电压叠加250V电源电压产生560V电压。要依照此相关电路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看来行已经起振了。6Z19,高压包1#--5#,C97,L87这一回路对·C97充电,使C97两端电压达到300V,此电压 ...

嗯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