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FET振幅检测电路

楼主(2024-04-09):
下面是我从论文上看到的一个MOSFET管子的振幅检测电路,有几点困惑,这个电路要确定静态工作点的话,是不是电阻R上的电流为0呀?
电流源的大小怎么确定呀?
我仿真了一下,发现电流源给的值越小,感觉检测效果更好一点是为什么呢?
原理图:
测试图:

网友:
个人认为,该“MOSFET”的工作是以靠Vi信号直接驱动的;跨接在G-D极间的电阻R起反馈作用。

网友:
你检测的信号是电压型(内阻很低)还是电流型(内阻很高)?这直接影响MOS电路的增益,也就是直接影响灵敏度。

根据MOS管的Vgs-ID曲线,理论上Id大的区间,垂直度比弯曲部分高,越垂直表示增益越高,因此Id大,增益也大,也就越灵敏。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
1.初始状态下,MOS管截止,DS电阻很高,因此电流源在DS上产生高电压
2.随着DS电压升高,因为G通过电阻R接D,因此GS电压也是跟随升高的
3.当GS电压升高时,DS电阻降低,DS电压降低,GS电压降低
4.当电路达到平衡时,MOS管导通,DS电流等于电流源电流
5.当外部有信号时,信号会破坏GS和Id之间的平衡,使MOS管呈现检波状态,因此有直流分量加在GS上,这个直流分量最终体现在DS上,形成检测值
6.由于MOS管工作在检波状态,因此MOS管的工作点越接近GS-Id曲线的拐点越灵敏,也就是说应该呈微导通状态,这和你实验结果中“电流源电流越小检测效果更好”一致

这个电路没什么稀奇的,这就是个恒流源自给偏压的MOS管检波电路,实际上你用外置偏压使MOS管处于微导通也能实现相同的效果,只不过用恒流源作为负载的话效果更好而已

网友:
一楼的电路,相当于mos管的Vth检测电路。电路中的静态Vds直流电压,就是此测试(恒流)电流下的Vth。

这里应用于检测振幅,总体上的效果,是把mos管当作成一只二极管来使用,也就是,对正向的输入电压有放大作用,对负向的电压基本没有放大作用,呈“单向导通”的特性。

这个电路与普通二极管相比,他的盲区更小,加上有放大作用,因此,他的灵敏度更高。

恒流电流越小,他的盲区就越小,所以,能检出更小的振幅。

实际上,如果速度允许,使用RR输入特性的运放,把他接成单电源,也能起到一楼电路的作用。而且,因为运放的offse电压决定了此时的盲区,只要安排得当,就能获得比一楼电路灵敏度高得多的检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
1.初始状态下,MOS管截止,DS电阻很高,因此电流源在DS上产生高电压
2.随着DS电压升高 ...

大佬,想请教一下,这个用pmos和用nmos有啥区别呢,图里用的pmos,我刚试了一下用nmos,发现那时候检测出的电压就更小,效果不太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想请教一下,这个用pmos和用nmos有啥区别呢,图里用的pmos,我刚试了一下用nmos,发现那时候检测出 ...

你第一个原理性的图中,用的就是NMOS,第二个仿真图你用了PMOS,按照电流的流向,应该是用NMOS,用PMOS的话极性就错了,你用NMOS效果不好,可能是你的NMOS开启电压Vth太高了,影响检波效果,你用Vth小一点的NMOS试试,而且你的仿真图画错了,电流源上端是接电源的而不是接地,你仔细看你的第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