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2CP10是不是不合格

楼主(2024-04-09):
从某宝上买的2cp10,结果测量压降0.52伏,是不是不合格啊

网友A:
都塑封了还用国产标号的元件,真是没有麻烦自己制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二极管为硅整流二极管,你提到什么正向压降为0.52V,就怀疑其是否正宗。个人认为,因各生产厂家生产工艺 ...

总觉得压降大一点好,有人说2CP10压降大约0.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塑封了还用国产标号的元件,真是没有麻烦自己制造麻烦。

我倒不是说是假的,而是这个压降是不是不合格

网友:
        过去的国产整流二极管2CP10是玻璃封装的,现在这个样子是塑封的了,就是把1N4007的衣服穿上了,但耐压没有后者高,整流电流也比后者差许多。

网友B:
该二极管为硅整流二极管,你提到什么正向压降为0.52V,就怀疑其是否正宗。个人认为,因各生产厂家生产工艺、所用材料、提纯度、参杂、接触电阻等不同,测量中电压肯定是有差别的,这是正常的现象。至于使用问题,只要各项性能参数符合手册要求,就没有什么问题。再说该管系应用于整流电路,这点压降是微不足道的。

网友:
肯定合格  , 能用    ,就是不能大规模用而已 , 比如我买的1KV   104的高压兰色瓷片电容 ,卖家说了, 省点用 ,   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果然 ,  250V的状态下能短路     ,开裂,  后来用在50V以下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不是说是假的,而是这个压降是不是不合格

不知道,手头曾经有几本国产半导体元件手册,二十多年前就全都扔掉了,还是以手册里面的测试条件为准。

网友:
作为硅整流管,这个正向压降很合格假如用在电源整流的地方,但是特殊场合合格与否要看人家电路的设计上,比如指针表的交流电压档,尤其是10V专用刻度是根据整流器件的正向特性设计的,不用原来的管子很可能造成低于1V的区域差过大。

网友C:
0.52V压降是多大电流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不是说是假的,而是这个压降是不是不合格

对于硅整流管,一般情况下,额定电流后降不超过0.7V都是合格的,且压降越低越好,你测的压降是万用表的小电流压降,不能判断是否合格。应测量额定电流下的压降平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2V压降是多大电流的时候?可能还会更高

我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难道二极管压降不是一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难道二极管压降不是一定的吗

有一个算式叫做“二极管方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觉得压降大一点好,有人说2CP10压降大约0.7伏

看你应用场合,一般意义上讲,如应用于整流电路我想足唉;如你想变通代替稳压管使用,那就有特殊要求;如你要代替一个1.4V的稳压管,则必须要两个0.7V的二极管串联方可。

网友:
是不是1N4000换马甲了,胡乱标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应用场合,一般意义上讲,如应用于整流电路我想足唉;如你想变通代替稳压管使用,那就有特殊要求;如 ...

代替稳压管使用

网友:
过去的2CP10封装不是这样的。应该是一端圆形的、另一端是平面的。而且比现在的1N400X系列略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难道二极管压降不是一定的吗

对,二极管正向压降确实是随正向电流变化的。尤其在曲线弯曲阶段

网友:
手上的2cp10是玻璃封装,与检波管2AP9差不多。

网友:
以前2CP10是璃玻封装代2CK装电视机好用。

网友:
2CP10不是这种封装,这看上去像2CZXX,但是能代替2CP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的,难道二极管压降不是一定的吗

压降大小与芯片大小有关,你测一下小功率和大功率三极管的PN结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换马甲的二极管,我还有这样的2CZ82,2CZ83

网友:
出于某些用途,现在国产型号的三极管、二极管还在生产,只是价格高,市场小,难以见到罢了
这种2CP10是现代化的产物,硅二极管用数字表测量正向压降0.52V也算正常,因为测试电流很小,加大一点测试电流,正向压降就大了。

网友:
2CP10见过好几种封装,可能是不同时期的,最早的是一头弧形的封装,管子上标注是78年的,还有一种和2AP9差不多的玻璃封装是84年的,另一种就和楼主一样,应该是后期的

网友:
塑封的2CP 10二极管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