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牡丹MB241图纸

楼主(2024-04-09):
买了一台牡丹MB241收录机,用的是TEA5570,网上找不到图纸,请问哪位有图纸。

楼主:
图片是网上的,我那个没有这么好看,清洗波段开关后,现在主要是AM,FM接收都不怎么理想,看了半天,参照TEA5570的PDF,大概知道FM和AM基本线路流程,FM高频头没有使用变压器,只是用了一颗10.7MHz滤波器,中放耦合也是用了一颗10.7MHz滤波器,鉴频用了一个中周,AM使用了两个中频变压器,我参考坛子里的其他关于TEA5570的帖子,准备更换中周内附电容,看是否有效。
黄色两个是AM中频变压器,蓝色是短波本振,红色是AM本振,靠近磁芯天线的是短波天线变压器,挨着两个检波二极管的时候鉴频中周,线路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是网上的,我那个没有这么好看,清洗波段开关后,现在主要是AM,FM接收都不怎么理想,看了半天,参照TE ...

该机外观看上去还可以。如有扫频仪最好先测量下,中频曲线和鉴频曲线,视情况再换不迟。

网友:
羡慕可变电容还行

网友A:
philips d7160 MB241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5X1byOD8v7EVsL_pOHXRTA
提取码:just
删除两处“删除”

楼主:
非常感谢,雪中送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ilips d7160 MB241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ht删除tps://pan.ba删除idu.com/s/15X1byOD8v7EVsL_pOHXRTA
提 ...

我在内网找到D7170维修手册,PDF的比较清晰,只不过MB241带短波,图纸带长波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2051057.html

网友:
此机器和飞利浦D7160只是品牌区别,外观和内部电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