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蓄电池充电器还能怎么用

楼主(2024-04-09):
有一个废弃的蓄电池充电器,个头大重量重,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旧物利用,打开看里面只有,环形变压器、波段开关、指针表头2个,连接线若干.....怎么用那。

网友:
再买一个铅酸电瓶吧,给充电器找个伴

网友A:
看不出自动保护在哪?也看不出反接保护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自动保护在哪?也看不出反接保护在哪?

什么都没有,左上角有一个连接充电线像二极管正反阻值不一样,电流调整是在初级线圈接出5个线头通过波段开关微调输出电压。电压调整,在次级有三个抽头也是通过波段开关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没有,左上角有一个连接充电线像二极管正反阻值不一样,电流调整是在初级线圈接出5个线头通过波段 ...

充电器里面的二极管是不能防反接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自动保护在哪?也看不出反接保护在哪?

注意看后面的过载保护开关^_^

网友C:
老设备用料扎实,可以使用的。

网友D:
改可调电源应该不错 目前有那种宽电源模块 可以0.1V-60V的降压升压调节 电流也可以0.01ma-10A的调节 只要通过变压器加一路整流接进去即可 如果有多余绕组 最好用7812三端稳压块给一个风扇辅助给模块散热
模块型号 ZK-4KX

网友E:
还是继续充电用吧,玩具车,小汽车,大货车都可以充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后面的过载保护开关^_^

是的后面有一个过流保护开关,标注50A,不知道多大电流才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设备用料扎实,可以使用的。

13年生产十多年的产品了。

网友F:
能用,感觉不如开关电源带修复保护自动停止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后面有一个过流保护开关,标注50A,不知道多大电流才保护。

类似空开,即超过50A就会断开……^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可调电源应该不错 目前有那种宽电源模块 可以0.1V-60V的降压升压调节 电流也可以0.01ma-10A的调节 只要通 ...

谢谢,tb看了ZK-4KX可编程数控升降压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功能挺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继续充电用吧,玩具车,小汽车,大货车都可以充电用

只能给蓄电池充电,电路整流后还没有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感觉不如开关电源带修复保护自动停止的好

就是,感觉没有电瓶车充电器好用,手头有18650的3.7v锂电5号1.2v镍氢电池和9v叠层7.4v锂电,需要充电。没有配充电器一直用笨重的和这个块头差不多的Df1731先行可调稳压电源充电,恒流阶段还行,到了恒压小电流阶段不太准稍微调整高一点电流嗖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空开,即超过50A就会断开……^_^

看到了,这么大电流才动作,确实不保险。

网友G:
那个过流保险可以复位的?

网友H:
正极蓝色细线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过流保险可以复位的?

那个过流保险的按钮现在按是空的没有卡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极蓝色细线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是的接整流管出来拐弯到限流保险开关位置,省检流电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没有电瓶车充电器好用,手头有18650的3.7v锂电5号1.2v镍氢电池和9v叠层7.4v锂电,需要充电。没 ...

网上的充电模块不贵,我买了几种了,有铁锂的3.2V,有4056的,有5000的,有5100的,多数截止电压都偏低一点,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的充电模块不贵,我买了几种了,有铁锂的3.2V,有4056的,有5000的,有5100的,多数截止电压都偏低一 ...

谢谢指点,已经大致看了,铁锂的3.2V,有4056的,有5000的,有5100的这么多型号,这两天琢磨琢磨怎么弄。

网友I:
这种就是充汽车电瓶的,小车货车的都行。主打一个皮实,其实就是一个傻充,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了,需要玩其他的话,就自己添加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就是充汽车电瓶的,小车货车的都行。主打一个皮实,其实就是一个傻充,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了,需要玩其 ...

谢谢,就是充汽车电瓶的傻充,感觉做锂电充电器有点功率太大,准备用一个开关电源提供动力加充电模块更合适。

网友J:
有与楼主的充电器近似的,现在某宝上还有销售的充电机,标称200到300安的大约要70到 80元价格的样子,这类充电机就是一个环形变压器,加上桥式整流,通过变压器初级抽头调整次级的输出电流。
这种充电机还算比较抗造,就是初始输出电流不大,一般不会超过10A 的样子,到充电后期,浮充电流0.5A以下,充容量大一些的电瓶,比如说是70—100Ah的电瓶,就是偶尔忘记拔电源,一般对电瓶也不会有很大的损害,相反还能充的电量比较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与楼主的充电器近似的,现在某宝上还有销售的充电机,标称200到300安的大约要70到 80元价格的样子,这类 ...

原来测量用的电瓶充电器,现在都是单机联网测量简单多了,电瓶充电器就淘汰掉了。手头有一个类似大小双变压器双路直流线性可调电源闲置不常用,这个没有可用的地方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来测量用的电瓶充电器,现在都是单机联网测量简单多了,电瓶充电器就淘汰掉了。手头有一个类似大小双变 ...

双路可调电源,手头有好几台,一般电流也就30V3A的是大多数,相对于充70A以上的大电瓶来讲,初始充电电流还是有点小,反正是各有利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路可调电源,手头有好几台,一般电流也就30V3A的是大多数,相对于充70A以上的大电瓶来讲,初始充电电流 ...

谢谢,是的我的也是30V3A,还有一台多路的也都是小电流,电瓶初始充电电流70A这么大,家里基本用不上。

网友K:
用来用去,这种充电器最抗造,属于恒压型,不怕风吹雨淋,我还特意做了一个冬季给电瓶补电

网友B:
实在不想要了,如果觉得又不好改它用,交易区出了吧^_^

网友L:
这种充电器没有恒压恒流的,电压电流是随电网电压波动的,充电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来用去,这种充电器最抗造,属于恒压型,不怕风吹雨淋,我还特意做了一个冬季给电瓶补电

谢谢支持,这边电动车有专门的充电器,基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想要了,如果觉得又不好改它用,交易区出了吧^_^

谢谢指点,没想到出掉,都是买买买,回头试试互通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充电器没有恒压恒流的,电压电流是随电网电压波动的,充电效果不好

是的比较简单的充电器,零件很少。

网友:
技术人,非常好,支持下,

网友M:
改个可调稳压电源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改个可调稳压电源是可以的。

谢谢,手头有成品可调电源了,动手能力差,做过一个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