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外观像BNC座,但是粗很多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4-09):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

接口外径13.6mm,内芯直径约2mm(或者1.9mm)。
这个插座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通讯设备吗?

网友:
贴上一份资料,请版主找找看,我比较了一下,没有找到。

网友A:
按老衲公式,这个阻抗是115欧姆左右。
老衲好像没有看到过115欧姆的射频电缆,只听说过75和50的。
因此,不大会是射频接口。各位高手再探。

------
老衲说错了,这个接口很特殊,不是全空气的,也不是全部填充聚乙烯的。
仔细看,内芯外面套了一层白色的聚乙烯啥的。
因此,阻抗<115。有可能是射频电缆接口。
聚乙烯里外厚度不一样,因此,阻抗是变化的。

75欧转50欧的阻抗转换接口?

好像也不对,说不定电缆两端的接头里,聚乙烯厚度也不一样,正好和这个图片的接口互补,那么,阻抗就是不变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2958&extra=

网友:
是不是网线的口 以前在586电脑的网卡见过这种

网友:
俺不懂射频,但是看着像射频上用的 C-Type Connector (不是现在的 USB Type-C 哈)

网友B:
虽然没找到高清的图,但是模糊的图也能确认是 C-Type 连接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老衲公式,这个阻抗是115欧姆左右。
老衲好像没有看到过115欧姆的射频电缆,只听说过75和50的。
因此, ...

  不好意思,就是射频,
一个早期美制机的天线接口插座。
上世纪60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找到高清的图,但是模糊的图也能确认是 C-Type 连接器了。

谢谢您。
请问,这个现在是淘汰了吗? 宝上搜不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请问,这个现在是淘汰了吗? 宝上搜不到呢

俺也不太懂,肯定是很老的规格了,淘宝上找不到这种冷门货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不太懂,肯定是很老的规格了,淘宝上找不到这种冷门货也算正常吧。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必客气。

这是维基上面的简单介绍,用谷歌翻译的,将就看看哈。附件是美国国防部的公开资料。

这种连接器因为过于笨重且成本高,在民用领域基本被 BNC 取代了,但是美国军方还有部分使用,厂家应该还有生产,但是很难买到价格也上了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必客气。

这是维基上面的简单介绍,用谷歌翻译的,将就看看哈。附件是美国国防部的公开资料。

BNC 普及型的只要几元钱。

这种古老的C型座,估计国内没有什么东西用,所以没人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