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劝的菜鸟把2465A买到了

楼主(2024-04-09):
同城550元买了台泰克2465A,回来开机没发现异常,就是噪声比较大。也不知道怎么检测好不好,调整聚焦数字能看清,就是扫描线有点粗。发图片出来请各位大师鉴定,也给些保养建议,让这老家伙梅开二度,焕发青春。还有就是求大师们给一点中文资料,闲暇之余捣鼓捣鼓。谢谢!

楼主:
把图片补上,

网友:
扫描线段粗也是聚焦不好的表现。

楼主:
补充几张图片,请多提意见,多指导

网友:
扫描线亮度调小点就细了

网友:
现在都是玩数字的多,这个在学院用过

网友:
亮度开的太亮了。

网友:
价格是不便宜,真不如搞台数字机,好用轻便。这种一旦坏了可能都没配件。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我也一直想添个惠普54000系列或者泰克2000系列示波器,不为用,只为看着玩。不过这类的货色,坏了维修是真麻烦。

网友:
好样的,买自己喜欢的无需在意别人眼光。
我去年也忍不住剁手一台tek465,不用看着也舒服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想买一台泰克老机器玩玩,看着也高兴。

网友:
扫描线有点粗,也许是屏老化的开始。

网友:
自己高兴就行,买一个喜欢的示波器,就当一个高级玩具吧。

网友:
确实真使用的少,看看玩玩,个大拿出来玩都不容易。

网友:
这么便宜吗?几成新的?

网友:
tek2465/2467系列示波器的一个通病是,mcu板上的贴片电解几乎必漏液。

建议你把这块板子的电解(好像是4只)都换掉,若有漏液迹象,把这块板子(位于示波器的侧边)也清洗一遍。

网友:
tek有些机型是有维修手册公开在网上的,电路图,维修指南,校准方法等非常详尽。虽然出问题了这些也没啥卵用,但是起码资料在手,没坏的时候比较安心

楼主你的示波器维修手册:官方的
https://www.tek.com.cn/manual/2465a-and-2467-service-manual

网友A:
  旋扭都起包浆了  自己喜欢就好。我不打算折腾示波器本身,参数太高的也用不上,只想买它为检修电路提供方便,买二手的也喜欢比较新比较简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扭都起包浆了  自己喜欢就好。我不打算折腾示波器本身,参数太高的也用不上,只想买它为检修电路提供 ...

350MHz的tek示波器才500元,天啊以前那里敢想。你去看看ST16这种货色都两三百元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旋钮翻新一下,面框看似还可以。

网友:
示波管一般能用20多年没问题,机器可就没了准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回复,打算先把旋拆下来刷一刷,把面板的灰洗一洗。风扇的噪声确实很大,听着不舒服,打算给风扇加点油,清个灰。这机子封条还在,没打开过。有拆过这机器的老铁说说,风扇拆卸复杂不,能不能加油保养或者换新。其次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也给把手术做了。感觉个别旋钮拧着手感不好,没有阻尼感,有没有好的保养办法。

网友:
  花了很多时间把示波器折腾好了,最后发现它没什么用,该怎么办呢?

网友:
本坛小鬼头对这机器有心得,U800爱烧,加个散热片最好。

网友:
这成色稍稍有点贵了,不过tek246x系列的机器现在见得少了,能买到功能正常的就不错了,好好打理一下还是很棒的,这玩意儿我修过不少,给你点经验
1.MCU板上的滤波电容一定要换,2465A和早期2465B用的都是电解电容,很容易漏液腐蚀电路板,我修过好几块被腐蚀的板子,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是换钽电容,因为最后期的2465B已经都是钽电容了
2.电源板有几个EMC电容,方块透明壳的薄膜电容,品牌一般是RIFA,我就没见过不怀孕的,当然运气好即便炸了也能用,因为这个电容是安规的,坏了后是开路的,可以用安规电容代替,注意X和Y电容的区别就行
3.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最好都拆了换新的,高压电路中的电解很容易老化,电源板上的那些电容,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也可以都换掉,这都是隐患,我的因为相对比较新就没换
4.不带外壳开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用风扇对着底板吹,要不然很容易烧模块,当然短时间问题不大,U800最好给贴个散热片,这玩意儿很容易坏
5.两个前置放大器(我记得是U100和U200)最好不要随便拆,这玩意儿输入端对静电很敏感,我就打坏过一个,如果要拆注意做好接地保护

最后,如果你的示波管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手头有多个这玩意儿的示波管

楼主:
谢谢,有需要一定联系你。最近还没时间打理。弄了个泰克TDS420,捣鼓了几天,还没音讯,改天开帖求教各位大师。

网友:
应该先调亮度,再调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