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原因在这里——音箱线

楼主(2024-04-09):
前几天先后发过我一个小数字功放的帖子,出现打嗝,见下面的两个帖子,其实问题又出来了,这几天忙,没时间,现在我觉得是彻底解决了,反正那一对爱浪音箱也是当做炮灰的,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也值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7491&extr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7976&extra=
上面第二个帖子,貌似解决了,左音箱不出现打嗝了,右音箱怎么都还是打嗝。我最后发现音箱线不同,右音箱用的是一根屏蔽线,我找出一根音箱线是平行线,换上去就立刻没了打嗝现象。
现在更明确了,音箱线存在等效的并联电容!如果把功放输出看成个信号源,音箱线和音箱里的分频器、喇叭看成个系统,那么打嗝就是系统出现振荡了,用自动控制理论分析,就是:当音箱线的结构是屏蔽线的时候,存在等效电容并联在系统入口处,改变了系统的整体传递函数,阶数被增加了,每增加一个阶数,系统产生振荡的可能性就随着增加,而功放输出的音频信号虽然经过末端处理,可以说非常接近模拟信号,但还不能跟模拟信号完全相等,于是,在一定的频率上稍微满足振荡条件,就出现了不该出现现象。
由此可知,发烧界所崇尚的无氧铜线,其实并不是主要的,音箱线的结构比材质更重要!我这次不仅换成平行线结构,还把左音箱的平行结构剪开了,让两根线分得距离更大一些。尽量减小距离也就是减小并联等效电容。尤其是音箱线较长的时候。
在模拟功放中,这种情况比数字功放肯定要少得多。
玩音响就是玩系统,而不止只有玩电源。这是我的新发现,供大家参考。

网友:
如果是跟随器输出,线路的电容太小,不会有啥影响,有影响的话,也是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合格。

我认为很可能是你的功放是Class-D,且是”输出无电感“的那种,线路的电容叠加喇叭的电感的谐振峰恰好和芯片调制频率接近。

而输出有电感的Class-D,通常输出也有对地电容,因此线路的电容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
怀疑音箱线不是根因。
因为以前看到过的换线改变很大的,追究起来,都是别的原因,
不是功放不稳定,如临界自激,
就是线被动过手脚(如用磁环,铝环来“调音”),
要么就是心理作用。
哈哈哈。

网友:
穷玩,我就用比较粗的电源线代替了平行线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我见过好几个功放芯片的设计资料里有提输出部分,线路过长要加磁珠等方案的,还有的特别提醒,功放上电后,若是输出悬空,此时千万不要接输出,会损坏功放芯片的。

网友:
我就用粗的麻花线,音频频率低,影响不大,线要粗好。

网友:
低阻抗負載,連接缐越粗、越短、越好。

网友:
d类数字功放越来越多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蔽线的特性阻抗推高了负载阻抗,导致反馈量太大造成自激。

网友:
看来输出不带滤波的D类功放比负载和线材的要求比想象中要高,而输出带滤波器的D类功放对负载的要求并没这么高,原本我想建议楼主买一个带输出滤波的D类功放,现在是墙裂建议 ,毕竟指标更高,对线材和负载的要求也没这么高,值得一玩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
数字功放应该是趋势吧,前两天胆机出现一个声道噪声,折腾了一下感觉还是太笨重了,需要相当的体力。

网友:
原来音响线有这么大的影响。从来没有重视过,主要不是音响发烧友

网友:
是使用了D类功放?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子问题。

网友:
D类功放 可能要示波器观察输出滤波效果 不同音箱/连线 效果也不同 可能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