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ua的表头,改成25或50ma的量程,大概要并多少电阻 ?

楼主(2024-04-09):
就是那种普通的方表头,想用来显示二管机的总电流可行不

网友:
你自已计算一下

网友:
首先要知道表头的内阻,还要知道你想括流多少倍。通过计算后在表头2端并上合适的分流电阻即可。

网友:
机械表头有两个参数,内阻和灵敏度(即满度电流),内阻乘以灵敏度就是表头的满度压降,这个压降除以并联的电阻就是分流电流,比如你50uA改50mA,分流电流是49950uA,假设表头内阻是Rm,那么并联电阻就是Rm*50uA/49950uA

网友:
测一下表头内阻、找一个与表头内阻相同的电阻并联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