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查到的干电池的容量mAh,请继续补充

楼主(2024-04-10):
如题,在跟帖时自己查小手册得到的数据(个别地方与其他坛友的手册数据可能有点出入),现列于下,便于考虑低压、串联高压时互相比较。
我的小手册上数据与另帖-河西老道坛友的数据略有不同,可能是实验条件不同(主要是放电负载与电流不同),我这个数据比较简单仅供参考:

   电池型号        初始电压     放电终止电压      放电电阻     放电电流      放电时间---定阻间歇放电,每天连续4小时,每周6天,直至终止电压
1号电池(R20)   1.5               0.9                   40欧           40mA         170h
2号电池(R14)   1.5               0.9                   40欧           30mA           50h
5号电池 (R6)   1.5               0.9                   80欧           20mA           25h
6V叠层(4F22)   6                  3.6                 600欧           15mA           35h
9V叠层(6F22)   9                  5.4                 900欧           15mA           35h

如果用mAh近似估计:(适应的负载不同,本来不能直接比较的)
1号          6800mAh
2号          1500mAh
5号           500 mAh
8号           ?           (1.5V转经筒、天津助听器电池)
4F22          525mAh  (6V叠层电池)---------------现在不常用
6F22          525mAh  (9V叠层电池)
23A        50~60mAh  (12V遥控器电池)----------在电子管区看到的由昔日重来坛友提供的数据
15V           ?          (15V仪表电池)
22.5V         ?         (22.5V仪表电池)

纽扣的暂时没有查,之前买2025、2032时看到大约在30~40mA(?).
以上空白处、纽扣的、和您看到的有出入的,敬请指出、补充。

---补充1:我的小手册没有注明放电时间是不是连续放电;低电压书上的数据是:(那是每天重复连续放电1小时--固定电阻、放电电流,每周放电6天)与当时的收音机使用条件有点接近。
---补充2:查手册上很小的小字(之前没有注意到,眼睛不好)有实验条件:“定阻间歇放电,每天连续4小时,每周6天,直至终止电压”,比徐业林的“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上的1小时差距较大,放电电阻差距也很大:他的1#--10欧,,5#--39欧。他主要对比1号5号电池,其它没有说明

网友A:
同样号数的电池,品牌,新旧,碳性或碱性,测试参数,这些都有很大的不同。

5号普通电池
                普通电池就是锌锰电池,每个电池的电压为1.5V。普通电池的种类主要有三种:
①普通模式,标志型号为R6或R6S;
②高容量电池,标志型号为R6C;
③氯化锌高功率式,标志型号为R6P。R6P的优点为容量大,接近碱性电池。

5号碱性电池
        碱性电池标志型号为LR6,单只电池电压为1.5V。其特点是容量大,一般为普通电池的2~6倍,一般高质量5号碱性干电池容量约为1500mAH,5号碱性南孚电池电量相当于容量2100~2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号数的电池,品牌,新旧,碳性或碱性,测试参数,这些都有很大的不同。

是的,上面大约只代表传统干电池,当前的碱性电池(金霸王、劲量、南孚等)的容量肯定要大很多,
碳性电池的容量可能也大(就是适合不太大的放电电流)

---等待有数据的补充
碱性电池一定要注意漏液;锌锰干电池也需要电压下降过低时及时取出。

网友B:
小时候的数据:1#电池2AH,2#电池0.5AH,5#电池0.2AH,记得最清楚的是一节1#抵10节5#。

网友C:
叠层电池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的数据:1#电池2AH,2#电池0.5AH,5#电池0.2AH,记得最清楚的是一节1#抵10节5#。

您这数据更大,我猜可能是间歇放电,实际使用寿命都应该与表中数据有较大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层电池没有那么大的容量吧?

估计间歇放电的规律不同,结果差异较大。

网友:
原来干电池的容量有这么大,超出我的想像了。

网友D:
这个标准是老的,现在的电池鱼龙混杂,我的 尼康L16卡片机在超市买的R6电池,当场试机,没有超过两次拍摄,就没有电了。

楼主:
我的手册是这个,年轻读书时买的,比较简单,但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标准是老的,现在的电池鱼龙混杂,我的 尼康L16卡片机在超市买的R6电池,当场试机,没有超过两次拍摄, ...

谢谢您的资料,您这个更详细。可以看到测试条件差别较大。所以各种数据适合不同的使用条件。其它条件作为参考还是很好的,毕竟有个参照了。
今早主要是看到电子管区用12V遥控器电池代用67.5V乙电,我拆过那个,里面是小纽扣(R44?一类的)串联的,应该是较小电流才合适。

网友:
以前在新乡新华电池厂的官网上有各种电池的放电测试数据

网友:
仅供参考,一次电池的放电电流越大,容量越小。同样放电电流,间歇放电容量就比连续放电容量大。二次电池才有明确的容量,放电电流x放电时间是个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资料,您这个更详细。可以看到测试条件差别较大。所以各种数据适合不同的使用条件。其它条件作 ...

一个四管电池机的乙电也就5个mA左右,用这种12V电池是可以的,用10个小时应该没太大问题

网友:
这样不准的,要想确定容量必须用电子负载或电池容量测试仪弄恒流放电,然后用时间才能算出来容量

网友:
我也发点资料吧,当然,这些都是老书里的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