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音GF-A25功放老烧保险

楼主(2024-04-10):
一台世纪音GF-A25的小功放,功放外形尺寸24cm*18cm*6cm,功放变压器直径85mm,高40mm,配的是1A的保险,开机时保险经常烧毁,开机保险不烧毁可正常工作,也未发现什么异常,正常工作电流就70-100ma,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可以加大保险吗?

网友:
原装的估计是延时保险管,被换成了普通保险管吧……^_^

网友A:
指标如此之高真神机也!

网友:
变压器启动电流较大,建议换2A的保险较合适。

网友B:
  一般保险丝玻璃管内没有发黑的话,应该是熔断,而不是大电流短路引起。可以适当加大保险丝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保险丝玻璃管内没有发黑的话,应该是熔断,而不是大电流短路引起。可以适当加大保险丝规格。

保险丝玻璃管没有发黑,等换个大点的试一下,是不是开机时滤波电容充电的冲击电流较大导致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如此之高真神机也!

2005年的机子,闲鱼上才淘来的,内部工艺用料确实不错,采用的是电流负反馈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保险丝玻璃管内没有发黑的话,应该是熔断,而不是大电流短路引起。可以适当加大保险丝规格。

这个经验真值得学习。

网友:
4楼正解。。

    这机子看起来真心不错。。

楼主:
换为2A的保险,现在开机不烧保险了,顺带把上盖贴了个木纹纸,再拍张内部图给大家看看,觉得怎么样。

楼主:
上图片,看内部工艺挺不错的。

网友:
看上去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