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试装仿“超动态”电路收音机

楼主(2024-04-10):
高放管用2SK427、3SK103 效果都不错。3SK103电路只做到中波,其实中波调好了以后短波就简单了。这个收音机底座与线路板拆装很方便,实验不同电路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羡慕羡慕

楼主:
2SK427电路的高放AGC还没装,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电路。3SK103 电路用图中的AGC感觉还可以,调30k电阻使强信号时声音最好,调这个电阻对弱信号听不出有影响。

网友:
古董收录机波段开关出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段开关在哪弄的?现在很少了。

咸鱼上淘的

网友:
2根磁棒相距太近了吧?不会影响效果?

网友:
把短波磁棒,换了吧。

网友(2024-12-05):
引用 楼主:
2SK427电路的高放AGC还没装,正在考虑用什么样的电路。3SK103 电路用图中的AGC感觉还可以,调30k电阻使强信 ...

2sk427高放电流多少?agc怎样实现的?控制范围和工作电流互相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