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胜普SP2271 高频毫伏表的探头原理图

楼主(2024-04-10):
  某平台买了个二手数字超高频毫伏表,到手就尴尬了,探头虽然是四线连接探头插座,
买了对应的插头,准备做探头的时候才发现,实质上只有三根有用的导线,分别是地线,
输入端,反馈端。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反馈端输出的是5KHz的正弦波,幅度随输入端变化。
然后就尴尬了,不知道怎么整了。明显不同于Hfj-8系列高频毫伏表的反馈回路。
那位老师那里有SP2271或者 AS2271高频毫伏表的探头,麻烦帮绘制个原理图。

就这个造型

就这个造型

反馈端的波形如下图

下边是它的高频探头接口,经过拆机验证如图所标识的。

网友A:
照片看不到毫伏表的输入端口啊!

检波式毫伏表,受检波管非线性影响,早期的指针式毫伏表通常在0.3伏以上才是线性刻度,小于0.3伏的几档单独绘制刻度。以后改进的检波式毫伏表,采用非线性校正电路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过这两种毫伏表的检波电路是不同的,前者一般一只检波管就可以实现、或者倍压电路两只管来实现,后者的探头需要两路检波器,一路检测外部被测信号、一路检测机内反馈的信号,两路信号输入机内通过放大器放大处理,获得线性的信号再显示,与指针表头的线性刻度吻合,这种信号数字显示就很方便了,不需另外的变换。这是大致原理。

参考这里的资料看看有没有帮助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到毫伏表的输入端口啊!

检波式毫伏表,受检波管非线性影响,早期的指针式毫伏表通常在0.3伏以 ...

      感谢老师捧场,给您补一张图。需要看里边吗?等会给你拆了看。

     这下就能看到高频接口的位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捧场,给您补一张图。需要看里边吗?等会给你拆了看。

不看内部了,弄清原理仿制试试看看,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内部了,弄清原理仿制试试看看,祝你成功!

      从你给的链接,拜读了整个帖子。
      得到下图比较适合
      也就是下边的这个
      这是我按图做的验证用的探头实物
      但是在测量机器附带的信号源时,没有啥读数
       下边是我用自制探头测试的图片
        麻烦老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你给的链接,拜读了整个帖子。
      得到下图比较适合

这个不是,这个是HFJ-8毫伏表的检波头电路,检波输出连接的是差分电路。

参考第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这个是HFJ-8毫伏表的检波头电路,检波输出连接的是差分电路。

参考第一张图。

              好的,我这就开工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探头部分只有3根信号线,把你说的图,按下边的更改,你看合适吗?

    把原来反馈信 ...

有道理,试一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这就开工做一个。

我拆开那个探头都五六年了,有些都记不准了,依据原理参考一些电路,仿制出来应该没问题。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试一试看看。

   反馈信号备压检波后并入输入端,实际结果很调零!
   我再按你说的方法改下电路接法。

楼主:
      反馈检波后的信号即便是(按你您给的电路)接地,也还是没有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那个探头都五六年了,有些都记不准了,依据原理参考一些电路,仿制出来应该没问题。祝你成功!

        简单粗暴的用了两只2AP10,但是有读数了,如下图

       这个数值基本接近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的值。晚上把机器拆了,手搓一下前端的电路图。看来
和您在推荐帖子里边发的SX2271是一个类型的电路,但是根据那个做出来的探头老是没有读数出来。
不知道咋回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粗暴的用了两只2AP10,但是有读数了,如下图

我又在本坛找到一个帖子或可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粗暴的用了两只2AP10,但是有读数了,如下图

这种机器的检波器,大信号的时候不需要非线性校正、低于检波管的导通电压也许是0.3伏后的量程才需要校正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的检波器,大信号的时候不需要非线性校正、低于检波管的导通电压也许是0.3伏后的量程才需要校正 ...

      拆开了,先看图吧。
大致判断如下。
1位置是100KHz信号源
2位置是档位切换主控
3位置是显示屏主控
4位置是电源
这个图片和探头没有啥关系

   下图是背部的信号放大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先看图吧。

大致判断如下。

关键在信号放大板上,核实探头引线的接法,查看前端电路组成。

下面是DA22A毫伏表电路板部分,可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信号放大板上,核实探头引线的接法,查看前端电路组成。

下面是DA22A毫伏表电路板部分,可作 ...

      看到希望了。感谢老师傅耐心指导!
     我这就按您提供的原理图,做个电路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信号放大板上,核实探头引线的接法,查看前端电路组成。

下面是DA22A毫伏表电路板部分,可作 ...

        老师好,探头做好后,测试了一下,机器正常可以读数了。
        我的机器板子上有5颗芯片被磨掉了型号。
        看了您的图片,图中的3应该是LF356。
        请问一下图中红圈内的两颗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探头做好后,测试了一下,机器正常可以读数了。
        我的机器板子上有5颗芯片被磨 ...

模拟开关MC14066。

拍了几张照片,我看了一下,能分辨出来,手机已用六年了,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MC14066。

拍了几张照片,我看了一下,能分辨出来,手机已用六年了,效果不太好。

           谢谢老爷子啦,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机器确实可以工作了,采用的图纸正是您手绘的那张,

          上海苏州离的虽近,设计方案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和HFJ-8系列差距有些大。

         下边是实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爷子啦,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机器确实可以工作了,采用的图纸正是您手绘 ...

不要客气啦,成功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客气啦,成功了就好!

      看了老爷子的机器,感觉还是指针表可靠些。又折腾一个DA22A,常州同惠的,做工很扎实。
绿圈内是我图省力气挖孔拆表头。
上图中,前端直接陶瓷柱隔离底板,做工非常讲究
这个图中的蓝色可调电位器是换上了得
原因是原装的坏掉,修复失败,换了一个
20K凑活用。和老爷子的机器看齐了。
我修理了两个一个失败了。国产货的失败,原因是里边的塑料
支架材质不行,在润滑油的浸蚀之下,开裂
动片脱落,尽管是线绕电位器,可靠性给塑料片毁掉了。

下边是我做的100KHz校准信号源
采用的DA1超高频毫伏表电路。事实上就是DA1拆出来的振荡器
红色分压电阻也是原装的。

   我的问题是,DA22A的3毫伏档位灵敏度很低,没有10毫伏档位的高
其余各档位正常,线性也正常,就是3毫伏档位灵敏度低。我把OP07都换成
高端的OP177了,还是一个样,显然我错了。麻烦老爷子给点拨一下,先谢谢啦

楼主:
用手机编辑的,有些不太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老爷子的机器,感觉还是指针表可靠些。又折腾一个DA22A,常州同惠的,做工很扎实。

绿圈内 ...

找不到图纸,分析比较困难。3毫伏档是最灵敏的档,如果该档灵敏度变低,与微调电位器、CMOS开关、检波管、调零电路.......也许都会有关。

首先还是回到标准信号源,你先验证他的输出正常与否?(相邻几档转换比较)如果标准源正常,那就围绕毫伏表找原因。看芯片好像都有插座,更换容易,还有就是微调电位器,用简单的方法找到怀疑的对象元件,具体元件不要先动,而是再并联或者串联元件试验,根据指针的变化来确定动的位置是否有关联,这种试探虽然有点盲目,也许能够逼近故障点。

楼主:
        信号源都是独立可调的,用DA1测试没有问题,我最初捣鼓的是DA1,非常喜欢它的机械斩波器,超低的噪音,比场效应管斩波器的噪音低一个数量级,也就意味着它的灵敏度更高,后边是选频放大+相敏检波,用的6N4+6J9+6N1,几乎是国产器件的黄金组合。论坛上也有资料。尽管有些老,感觉灵敏度和稳定性要强于半导体材料的超高频毫伏表,主要是热稳定性,半导体是对温度高度敏感的,电子管电路却可以忽略温度影响
我手里是有一个被我折腾好的DA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图纸,分析比较困难。3毫伏档是最灵敏的档,如果该档灵敏度变低,与微调电位器、CMOS开关、检波管 ...

    我的信号源大于30毫伏(含)档位使用数字表交流档位校准的,10mV  3mV数字表就搞不定了,用的别的超高频毫伏表
校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都是独立可调的,用DA1测试没有问题,我最初捣鼓的是DA1,非常喜欢它的机械斩波器,超低的噪 ...

DA1是不错,因为我有过新的。我离开老家时给档废品处理了,那个探头不喜欢,在发射机上用很方便,作为业余制作那个三通和探头就需要转换,体积太大。还有完好的泰克示波器、频谱仪、图示仪......都当废品卖了。只带了少数体积不大的到儿子这里。年纪大了,搬不动了,春节时又处理了几台体积大的。

这个DA22A的一直没有找到图纸,只有一份AS2271的,应该是一个类型的,我已给你网盘链接,你下载下来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链接已在短信中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1是不错,因为我有过新的。我离开老家时给档废品处理了,那个探头不喜欢,在发射机上用很方便,作为 ...

           已下载,资料提示的两路检波二极管互相偏置,这个信息很重要,晚上准备手搓原理图DA22A。
下图是SP2271的部分电路图,是我对着电路板手搓的,打算升级DA1的校准信号源,DA1原装信号源的波形
并不好,上边有明显失真,(不影响它的电压精度)。但是后来给我用更简单办法搞定了,波形至少在示波器上
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1是不错,因为我有过新的。我离开老家时给档废品处理了,那个探头不喜欢,在发射机上用很方便,作为 ...

     看下我的信号源大致校准情况。
   上边是3V   1V 两个档位

上是0.3V    0.1V  0.03V档位
上边的5个档位的数据都是可靠的
上边是10mV档位,万用表搞不定了
频率也测不出来了,数字表的极限也就但30mV
左右了,估计是频率太高了,UT117C的带宽能卡到
100KHz的有效值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里边用的
都是低端的仿制芯片,优利德卖的价格倒是不低,严重不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我的信号源大致校准情况。

小信号,干扰太大,校准时的屏蔽和连接非常重要。DA1的校准源你不是整体搬移的,是拆下元件再安装的,开放的结构容易引进干扰。建议你用金属外壳装进去、还是用一个转换开关一档一档的调节,弄一个合适的接口装上去,也许效果会好的多。

高频毫伏表的检波器接口、自成体系,与通用的同轴件不好匹配,不同厂家的产品也难以互换。比方说,检波器的接口要是能够与通用的同轴器件兼容的话,使用就方便多了。我以前备齐了一些转接器,退休之后都当废品处理了,留下用处也不大,利用同轴接口进行校准测量偏差就会小的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下我的信号源大致校准情况。

我刚才用信号发生器比对了一下DA22A超高频毫伏表,因为缺少标准的三通,用同轴三通座接口,八档都能与信号发生器吻合。这类信号发生器都有一定准确度的电平输出,他们内部的屏蔽是比较完善的,衰减器也是很稳定的。如果你用一台函数信号发生器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用信号发生器比对了一下DA22A超高频毫伏表,因为缺少标准的三通,用同轴三通座接口,八档都能与信 ...

    按下边分3个区块

  下边是波段开关的电路图

  下边是信号大致走向
绿色是主通道
红色是辅助检波通道
两个通道是一个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