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体如何解决

楼主(2024-04-10):
现在可以tb上买上一个功放模块及安装一个音频放大器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问题是如何实现diy又要得到一个音质满意的diy的小台式音响可能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试过不少模块,但出来的音质都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这里有哪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选用什么样的模块,采用什么喇叭。。

网友:
玩归玩,闹归闹,自己DIY就是玩,打发时间解解手痒,要想出好声还得成品机,廉价就买个小日的雅马哈AV功放300元以里搞定,稍微好些就买个舞台监听功放比如TOA的p150d,关键有个标准音箱,自己玩买个声皇的卡包箱二手700一对搞定,音质绝对说得过去,做音箱想出好声,哼,跟买彩票一样

网友:
要得到一个音质满意的小台式音响 DIY 可能不太容易!音箱是关键!单个全频喇叭 没有箱体想出好声 不容易!

网友:
我用过的的集成块,最好的是TDA2616,配全频喇叭,不要用分频器,效果好。

网友:
除了模块之外还有供电,做个输入方波信号看看输出波形变形程度,这个比较直观,各种模块比较比较增加认识,我的理解是能有一定程度的频响,输出功率能满足要求,所谓满足,余量多少,都是见仁见智。采用什么喇叭,自己没把握的情况下,买对品牌音箱就是了,不推荐自己打造,太难了,没多少调整机会,厂家生产都会做各种各样的频响测试,定型之后再批量生产,如果舍不得出钱又或者听音场所满足不了大音箱大喇叭,那就不要要求太高,。有如数码相机一样,不要以为小底片也能出好照片,大底片绝对是会好于小底片的,喇叭音箱也一样,桌面音箱就不要指望它能有很好的低频表现

网友:
箱体喇叭单元也是个难度,5寸?还是6.5寸?只能用现成半成品来DIY。

网友A:
目前小功率可以用TDA7265,保真货价优。像别的现在X宝市场山太多了。喇叭好像用佳讯系列也是平民化性价比高的一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小功率可以用TDA7265,保真货价优。像别的现在X宝市场山太多了。喇叭好像用佳讯系列也是平民化性价比高 ...

佳讯系列音质如何,想买两只听听

网友:
音响买成品,而且又点名气的。功放可选的一大堆,你想玩模拟的就就TDA7293或LM3886,想玩数字的就不知道了,我也没玩过数字的

网友:
最近试验了几个,
感觉TDA1521声音不错。

计划再试验一下TDA1520。

网友:
先确定预算,再音箱或喇叭,然后再找匹配的功放,

网友:
  我喜欢买集成块推动功率三极管或者MOS管的功放板,电路简单,功率比较大,变压器容易配,音质比较好。不爱玩旧功放,因为年代久远的小功率三极管容易老化漏电,线路太复杂不好维护,当年的焊锡工艺也没有现在可靠。

网友:
一般参照厂家做出来成熟电路稍微做元器件的调整,毕竟厂家兼顾成本及音质做好了折中设计。

网友:
用什么功放不重要 , 喇叭重要 ,功放功率和喇叭功率基本匹配    ,声音就很好了, 别在功放上找原因,     一般都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佳讯系列音质如何,想买两只听听

挺好的,比起那些仿牌及山寨好不少,至少对的起那平民价位。

网友:
用车机推索尼电视喇叭,最好是特需申请中。斯巴鲁傲虎车机

网友:
好听不好听谁说了算?大脑,对吧?所以先得洗脑才行...

网友(2024-05-17):
我觉主要是音箱,这玩意太难了。

网友:
要效果好,主要在音箱,高Qts喇叭适合倒相式,低Qts的适合闭箱,可以有效降低箱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