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8脚芯片的流水灯原理

楼主(2024-04-10):
有20个led灯,8脚芯片怎么控制,一般单片机gpio矩阵控制4x4也就16灯,这个单片机能用3x3个io口吧

网友A:
最大可以驱动30只LED,
但前提是各条驱动线必须能是3态输出,可以输出1,0,高阻。并且高-低电平的电压差要小于两只LED的电压。

如果高低电平差大于两只LED电压,那么最大数量就是交叉节点的18只LED.

不过看这块板的PCB,好像没有引出6条这么多线到长条这一端。

网友B:
  单片机驱动LED有一种方式叫做“查理复用”,在矿坛曾经有一个帖子介绍一个LED数字温度计,单片机引脚数很少,却能驱动两个数码管显示温度。

网友:
先别说控制,先把那20个灯珠怎么联的芯片画张图,再说控制。实在不行就拆下芯片,用量的,看看几串几并?如果就一个芯片,20个单独是不可能的,脚都不够。

网友:
3*3矩阵,如果每个节点是两颗LED反向并联,数量可以扩展1倍,达到18颗。

又如果IO口输出电压小于2.5V(即小于两颗LED串联导通电压),3*3矩阵的驱动线分别是L1,L2,L3,C1,C2,C3,还可以在列与列之间,例如C1-C2之间再加LED,还可以扩展LED数量。

网友:
假设端口电流75mA,IO口电流20mA,高亮度LED电流3mA
双向发光二极管4只并联,组组间交替点亮,驱动能力可能大于20只

楼主:
是带渐变的单色流水灯,买了一个,看看原理

网友:
有一种LED内部是集成控制电路的,多个LED在一起,总线式驱动,就能做成这样。

楼主:
没法发视频,每个led还带有呼吸灯效果,应该还有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以驱动30只LED,
但前提是各条驱动线必须能是3态输出,可以输出1,0,高阻。并且高-低电平的电压差 ...

学习了,应该是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驱动LED有一种方式叫做“查理复用”,在矿坛曾经有一个帖子介绍一个LED数字温度计,单片机引脚数很 ...

是的,可以控制N*(N-1)个LED,io口需要三态。

楼主:
线路板来了,分析是6段控制,没啥新奇的,不是20Led分别控制。

网友:
4颗1组,共5组,计20颗,占用5个I/O引脚
猜测,第6个I/O引脚为PWM控制,实现渐变;可借助示波器看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