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毫欧表用开尔文夹内阻过高是怎么回不?

楼主(2024-04-10):
如题,买了个毫欧表,买时只买了伸缩探针的表笔,后来感觉不太方便,觉得有些情况下还是开尔文夹能好些,成品觉得有点贵,正好买别的元件的时候买了航空插头与夹子,自己回来焊接,看网上说四线制下线材粗细不重要,我于是找了根长的质量好的苹果充电线,中间剪开,正好两根大约40CM长,里面有4根线,我把其中两两并联,当做2根线用,接一个夹子,但做好后线的内阻太大,原来的伸缩头表笔短路表显内阻才0.5毫欧,自己做的这个居然达到5毫欧,哪里出了问题,有的人用28AWG线就足够,因为4线制抵消线材的影响,我的线肯定不会比28AWG差,但有的人说至少用于16AWG的线,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
说了许多,不如画一张图或拍一张照片,更能说明问题。毕竟每个人的描述和理解会有偏差的,所以,现实生活中才会有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真的只用了一只夹子的话,俺想就应该可以破案了。

恰好俺手里有跟楼主那个差不多的夹子,敲碎了 ...

刚刚测量了下我的夹子也是1毫欧,败家为了测量电阻就敲废,戴套测量不行吗

楼主应该是焊错了,加接触电阻刚好对的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

这个是我的接线方式,就是把四根USB线当两根用

从你发的图来判断,估计是你在航空接头里,四根线的位置搞错了。
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内阻仪原配的弹性探针表笔,每一边的那两根线,是在哪两个孔位的,记录下来。然后对比你自制的开尔文夹,看看是否接对了。

网友:
你做错了,不是两两并联,应该是四根线分别焊接到4个铜片上,并且每个夹子张开嘴之后,2个铜片之间要绝缘,这才是四线开尔文接法。不知道你有没有搞清楚

网友B:
要真正按照开尔文的接法连接测试夹,而不是四根线合并成两根后接到夹子上。

真正的开尔文夹子每个夹子接两根线,电流线和电压线各占一边,两个夹子四根导线,夹子张开之后是分开、不连通的。

补充内容 (2024-4-10 20:29):
看帖不仔细造成误解,向楼主致歉!

网友:
这种做法解决不了接触电阻问题,两个夹子夹一起几十毫欧接触电阻很正常,真正的开尔文接法是可以去掉接触电阻的。

网友:
搜索到一个制作视频,楼主参考参考。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4522491331655281882

网友C:
关键是,你买的毫欧表上是二线插座,还是四线插座?如果,仅仅只有二线插座,你即使用了开尔文线也没用啊!要有四线插座,对接四线开尔文线就对了!

网友D:
usb四根不是一样线径,数据一般是28awg,电源是24awg,线径不一致就容易出问题,更何况也不能两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真正按照开尔文的接法连接测试夹,而不是四根线合并成两根后接到夹子上。

真正的开尔文夹子每个夹子接 ...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四线制的意思我明白的,实际我是把一根USB线中有4根线,两两并起来,相当于增粗了线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四线制的意思我明白的,实际我是把一根USB线中有4根线,两两并起来,相当于增粗了 ...

四根线与机器连接有没有误?参考那个伸缩探针的接线,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买的毫欧表上是二线插座,还是四线插座?如果,仅仅只有二线插座,你即使用了开尔文线也没用啊! ...

是四线的,两根一组,一个电压线,一个电流线,我说的用USB线改,是把一根USB线中的四根线,两其中两根电源线是一样粗的,两根信号线是一样粗的,我把正极线加一根信号线并在一起当电压线,负极线加一根信号线当电流线,然后把这两组线分别焊到开尔文夹的红色夹子的两个端子上,夹子分开后这两组线是不通的,然后同样的方式在黑色夹子上也这样焊上线,另一头是4芯航空插头,12端接红色夹子上的两根线,34端接黑色夹子的两根线,事先也特意量了一下原表笔的接线顺序,是一致的

网友:
用电源并线焊接电桥测试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8&fromuid=74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与机器连接有没有误?参考那个伸缩探针的接线,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事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12号接的是红笔笔的两根线,34号接的是黑表笔的 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四根不是一样线径,数据一般是28awg,电源是24awg,线径不一致就容易出问题,更何况也不能两个并联。。 ...

我是正极与一根数据线合并,负极与一根数把线合并,这样两根应当相当于是一样的粗细的,但与做开尔文夹制造要求中维一不同的是同一个夹子上的两根线要求绞合在一起,USB线内部应当不是绞合的,应当是平行的,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12号接的是红笔笔的两根线,34号接的是黑表笔的 两根线

据说夹子的夹法也有讲究,将其中一只夹子轴向转180度试试。再就是单独检查你的夹子,张开后是不是互不相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正极与一根数据线合并,负极与一根数把线合并,这样两根应当相当于是一样的粗细的,但与做开尔文夹制 ...

你的接法就是错误的,就先别说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