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AM信号

楼主(2024-04-10):
有台SONY SW7600G收音机,FM功能好,AM信号弱。与手上的SW7600,状态相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6390&extra=

SW7600G,AM档只有DX状态下且放在窗口,才能收到本地少部分强台,指示灯能轻轻点亮。
把电路图中的T105 断开,在DX档AM信号大增,能收到不少台,指示灯能点亮。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断开T105有什么负作用呢。

补充内容 (2024-4-11 23:42):
感谢大佬,尤其是【枫丹白露】功底扎实,确是T105内部漆包线短路,重绕后,AM灵敏度恢复。

各位大佬们,对比SW7600G FM的依赖弱太多了,请转向klSW7600的关于FM信号弱的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补充内容 (2024-4-11 23:4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6390&ext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T105后与一台AM好的SW7600对比
531-1630 频段 灵敏度相当,收到的台差不多。
1630以上的,SW7600能 ...

你把T105拆了,会导致场效应管没有偏置,是非常规做法,即使你觉得T105有问题,拆了也得装一个1M电阻代替T105,这样场效应管有相同的工作电流,再比较接收效果比较好,有了结果你再去研究其他问题,T105圈数很少的,有问题无非是受潮Q值下降,或者碰线匝间短路,如果感觉第一中放有问题,可以排查一下第一中放部分的电阻,特别是旁路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A:
简单点话,先测试短波接收,如果短波接收正常,那是AM前端的问题,如果短波接收情况想类似,那么多数是公共部分的问题。
像这种灵敏度低的,首先要考虑波段切换二极管电压转换是否正常,AGC控制部分有没有问题,RF部分的调谐电压是否有元件漏电或者元件参数变值导致调谐电压不准确引起谐振回路失谐。排除这些问题后,还要考虑第一中频放大器的Q111工作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图纸上标有各个点的电压值,实测一下就知道了,当你没有确定故障点时,不要盲目拆元件,大多数你觉得有问题的往往都没有问题。

网友A:
那个是LC谐振网络,和三端滤波器前面的LC网络是一样的,栅极并联的电感同时还为结型场效应管提供0偏压,你拆了电感,如果三端滤波器没有漏电,结型场效应管就没有偏压了,可能这时场效应管电流大了,增益高了感觉灵敏度提高了,像你说的多数是失谐或者没有统调好。

楼主:
对T104,T105的描述如下

网友B:
VTVM,真空管電壓表?如果是的,那麽紅框裏的意思就很明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VM,真空管電壓表?如果是的,那麽紅框裏的意思就很明確了。

能详细说说不

网友C:
C134一并诊断试试

网友B:
按1設置,按2調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34一并诊断试试

C134拆了,在T105安装的情况下,AM信号还是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設置,按2調節。

调节了,没有作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了,没有作用啊

那就要動腦子了,周邊元件壞沒壞?

网友:
支持10楼的思路。由于那个55兆滤波器,谐振点很尖锐,T105稍有偏离,Q106栅极的信号输入就会极大衰减。可以调节T105,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LC谐振网络,和三端滤波器前面的LC网络是一样的,栅极并联的电感同时还为结型场效应管提供0偏压,你 ...

是的拆了T105,Q106的S极由图纸上标0.5V,实测为0.79V左右了。

那失谐,怎么修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话,先测试短波接收,如果短波接收正常,那是AM前端的问题,如果短波接收情况想类似,那么多数是公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话,先测试短波接收,如果短波接收正常,那是AM前端的问题,如果短波接收情况想类似,那么多数是公共 ...

断开T105后与一台AM好的SW7600对比
531-1630 频段 灵敏度相当,收到的台差不多。
1630以上的,SW7600能收到不少台,而SW7600G同的频段躁声很大,隐约能听到人声。

这是SW7600g哪部分出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T105拆了,会导致场效应管没有偏置,是非常规做法,即使你觉得T105有问题,拆了也得装一个1M电阻代替 ...

这二个复合管,会影响到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VM,真空管電壓表?如果是的,那麽紅框裏的意思就很明確了。

VTVM=Vacumm Tube Voltage Met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二个复合管,会影响到信号吗

你的图纸怎么看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纸怎么看和我的不一样

SONY SW7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T105拆了,会导致场效应管没有偏置,是非常规做法,即使你觉得T105有问题,拆了也得装一个1M电阻代替 ...

感谢大佬,尤其是【枫丹白露】功底扎实,确是T105内部漆包线短路,重绕后,AM灵敏度恢复。

各位大佬,对比SW7600G FM的依赖弱太多了,请转向SW7600的关于FM信号弱的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