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亮竖线的联想显示器还能修吗

楼主(2024-04-10):
这个有亮竖线的联想显示器还能修吗?背景是全黑的时候,没有这个亮线。

网友A:
这显示器有年头了,修一次300+软妹币,都不如买一台二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示器有年头了,修一次300+软妹币,都不如买一台二手好的

自己折腾玩而已。

网友:
这东西自己修不了,玩玩还行

网友:
排线或者屏坏

网友:
这个要压屏,没有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是搞不了的

网友:
自己修不了,送修不合算,买一个。

网友:
没戏修不了,不用想了。。。。。不愿意买新的就闲鱼买个二手吧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了,修不了.

楼主:
请问,是那个排线?我能不能确定一下是排线还是屏坏了。屏坏了,真的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那个排线?我能不能确定一下是排线还是屏坏了。屏坏了,真的扔了。

换排线需要压屏,不划算

网友:
可以修好,但很麻煩,即使你有動手能力,都需要用壓屏機更換“COF”。

网友:
带有亮线的显示器神仙也修不了,除非换屏。只一条线将就着用。

网友:
我也有个中心处一条竖线,有点年纪了,好像是排线问题,修也麻烦,懒得修了。

网友:
显示器放久了不用,很大几率会出坏线,经常用反而出现几率比较低,压屏机太贵了,又不是专门干这行的,送修价格够你买个2~3台二手的,自己折腾一般都是背光坏,电源坏,驱动坏,或者花屏,白屏拖影这类的故障才有可能,这种几条坏线类的基本都是脱胶,没压屏机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