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管锗管中波机各级锗管如何选择

楼主(2024-04-10):
变频管是不是用3AG1E好点,频率范围大一点,放大倍数60左右最好。其他各级放大倍数如何选择?

网友A:
一中放50到80,二中放80到120为好,一中放主要考虑AGC的控制范围,二中放主要考虑增益要够大。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中放50到80,二中放80到120为好,一中放主要考虑AGC的控制范围,二中放主要考虑增益要够大。供参考

一低放二低放放大倍数有讲究吗,二中放要这么大的啊,60左右的不行吗

网友:
师傅,能说说你头像中的中周怎么选择么?

网友:
上面这张表格适用于北京产中周的要求,上海产中周适用于我说的选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几个都用100以上的,放大倍数这么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几个都用100以上的,放大倍数这么大啊

这个是适用北京中周的,我记得北京中周是510p的电容,因此谐振阻抗比较低,所以β要求高些,用上海TTF-2系列或类似的中周,它是330p或200p的谐振电容,谐振阻抗更高,所以β小点就可以了,中放达到80就比较好了,甚至60都行,太大了反而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适用北京中周的,我记得北京中周是510p的电容,因此谐振阻抗比较低,所以β要求高些,用上海TTF- ...

感谢你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除了一中放和来复放大管对β值有要求外,其它高中放管基本无要求。
一中放的AGC功能是改变静态电流(Ic)实现的,改变静态电流靠的是检波输出的直流成分和一中放的β值。同样大小的直流成分,β值小静态电流的变化小,AGC功能弱。
高中频增益与β值关系不大,主要决定于跨导(Gm),跨导又决定于静态电流,所以提高高中频增益的常用方法是增大静态电流。
来复放大管有β值要求是因为低频增益主要决定于β值,来复电路目前已经很少采用。
低放管对β值有一定要求,锗管一般在40~100之间都可以,宜前级较大后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