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管

楼主(2024-04-10):
坛子里讨论C2053,D40比较多,还有一个管子大家忽视了那就是C1959,不多介绍,产品型号:2SC1959
极性:NPN POLARITY
PC:500 (mW)
IC:500 (mA)
VCBO:35 (V)
VCEO:30 (V)
VEBO:5 (V)
VCE(sat):0.25 (V)  100 IC(mA)  10 IB(mA)
hFE:1 VCE (V)  100 IC(mA)  70 MIN.  400 MAX.
fT:300* (MHz)
封装:TO-92 Pack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10是丝印?对应型号是什么?可以用2SC1969替代吗?

MPSH10/MMBTH10

网友:
C2053,D40现在就算是二手也极少了,

网友:
300MFt的算不上射频管

网友B:
我最常用的是H10,直插的似乎停产了,表贴的还在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最常用的是H10,直插的似乎停产了,表贴的还在产。

H10是丝印?对应型号是什么?可以用2SC1969替代吗?

网友:
看样子好像3357一样大小,

网友C:
2sc3357在10V供电最大功率可以输出200mW@100MHz,便宜好用
RD01在12V供电下,450MHz输出1W,便宜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sc3357在10V供电最大功率可以输出200mW@100MHz,便宜好用
RD01在12V供电下,450MHz输出1W,便宜好用

我的意思是3357推动不够,H10这方面是不是比3357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3357推动不够,H10这方面是不是比3357要好,

输出功率和输出阻抗都很关键,功率管功率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也必须保证阻抗能够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3357推动不够,H10这方面是不是比3357要好,

H10我看是TO92和sot23封装的,那么功率肯定没有sot89封装的3357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10我看是TO92和sot23封装的,那么功率肯定没有sot89封装的3357大

问题是H10能不能推动197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H10能不能推动1970

1970好像50mW输入功率就能在100MHz输出1W。
这个规格远不如RD01。
H10不知道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
比如c9018我测试100MHz输出功率差不多就是10mW左右,所以同样封装的H10估计也差不多这个量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970好像50mW输入功率就能在100MHz输出1W。
这个规格远不如RD01。
H10不知道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功率。
...

fm88~108mhz下8050三极管比9018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m88~108mhz下8050三极管比9018好!

8050 ft比9018低,默认功率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50 ft比9018低,默认功率更大

8050好像用在低频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