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个难得一见的万用表 MF104

楼主(2024-04-10):
这个万用表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听说产量很小。灵敏度仅次于MF10。
刻度面板可以取下来
内部做工粗犷
划片轨道上居然还有线路从中穿过,难道不怕时间长了磨断吗?
当时没有双面敷铜技术?做工实在不敢恭维
和MF10相同结构的表头,可惜不通了。
这种表头比MF10的还稀有,不太可能买到配件,索性就改个有源表头吧。
表头灵敏度43微安
调试到原表头灵敏度9.2微安。
内部空间够大,好安置。
用一节锂电池供电。
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表要3节电池了,没见过真实的表。

网友:
表盘设计的美观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有源表头是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
我也想改一个有源表头,不知道从哪里买到?

网友:
ICL7660 有ㄧ款后缀是 A 的 7660A 耗电省一半约 80uA,或 MAX1044 更省只要 30uA。
ICL7660 可以低压 1.5V 工作但有只 LV 接脚要接地,就能使用单颗 5 号碱性电池。
TLC271 耗电更省约 10uA 以内也能低压 1.5V 工作,最耗电的就是 7660 如果拿掉改两颗 5 号碱性电池供电,以后就几乎都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见好就收,修理人的正确选择。

网友:
表头最难,很多未知因素

网友:
断线表头用电蚊拍的高压电击一下,运气好的话可以修复。扔了太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有源表头是在哪里买的呢?

是自己做的,参考论坛里热心网友提供的图纸自己去嘉立创免费打样。

网友:
确实少见,前些天还有坛友念叨这表来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做的,参考论坛里热心网友提供的图纸自己去嘉立创免费打样。

我爸看了帖子大半夜给我发了一堆消息 转帖过来

上面那篇文章看过了,万用表在样机时是必须做型式试验的,开关要做旋转万次的试验的,从没有发生磨穿铜箔的事,可靠性是可以保证的。表头坏了,可以找现在做指针万用表厂有经验的老师傅从新做,付钱就是了。

没计万用表当然要考虑成本,单面敷铜板要比双面的便宜得多,MF104线路板的设计是参考了德国MA1H万用表的设计銅箔也是加厚了的

另外:
他说给我手搓一个104我表示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爸看了帖子大半夜给我发了一堆消息 转帖过来

上面那篇文章看过了,万用表在样机时是必须做型式试验 ...

你爸也忒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爸看了帖子大半夜给我发了一堆消息 转帖过来

上面那篇文章看过了,万用表在样机时是必须做型式试验 ...

令尊是设计师,正要请教表头串联电阻应该是多大?

网友:
也想问问,交流电流在220V上测量是不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