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小型ups自动切换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4-04-10):
现有设备:光猫、路由、小主机、12V电池,交流计量插座显示30W,设备全是12V供电,目前想实现停电后优先小主机不断电,没停电时使用电源供电。

已经尝试的方案:
1:某宝买了小型双电源切换模块YX850,测试发现光猫会重启,
2:直接电源输出并到电池,电源带载11.8V,电池12.5V,经测试并上后电池会持续输出0.3A左右电流。
3:中间串一颗10A10二极管只能做到防止给电池充电,串两颗能避免,但是带载时二极管会发热不是长久之计。
4:尝试使用小型8脚中间继电器做双电切换,测试能正常切换,但切换时光猫依旧重启
------------------------------
更新:刚重新测试第2种方案发现不算互充,并一起后电源输出功率会下降,用可调电源模拟电池发现电源和电池电压相同时电池就不会输出了。

请教各位老师们,如果加设备控制在50元内,有推荐的设备吗?如果使用第2种方案,从长远来看会有什么弊端吗,猜测第2种方案当电池和电源电压一致后应该就不存在互相充的情况了吧?最后谢谢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给光猫供电端加一个大容量电容,比如几千或上万微法的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用这个电路可以实现12V铅酸电池自动切换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给光猫供电端加一个大容量电容,比如几千或上万微法的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尝试过加50V470微法小电容不行,刚搜了下多多上10元左右600V10000微法的可以吗?

网友C:
使用在线式UPS就解决了嘛。
功率250W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D:
其实这个很简单 电源与电瓶一并接上去就行了,如果是电瓶供电就接12.8V的浮充,如果是锂电就就相应最高电压就行了。这样就根本没有切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电路可以实现12V铅酸电池自动切换并充电。

这个电路太棒了,完美迎合我的需求,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在线式UPS就解决了嘛。
功率250W应该够用了吧。

不想额外添加过大的设备,而且用ups的话电池寿命也会短,其实一年也停不了几次电,小主机断电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就是想用简单省钱的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很简单 电源与电瓶一并接上去就行了,如果是电瓶供电就接12.8V的浮充,如果是锂电就就相应最高电压 ...

目前想先尝试用继电器加大电容试一下,不知道电容用多少合适,其次3楼老师给的电路图也非常棒,最终都难实现的话就用3楼的图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太棒了,完美迎合我的需求,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6楼的方法简单,不需要加设备,还能保证电池一直是满电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过加50V470微法小电容不行,刚搜了下多多上10元左右600V10000微法的可以吗?

为什要选600V的,一般大于25V的用在12V上就没问题了,10元应该可以买到2万微法的了,不过零点几秒的时间,1万微法就应该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很简单 电源与电瓶一并接上去就行了,如果是电瓶供电就接12.8V的浮充,如果是锂电就就相应最高电压 ...

铅酸电瓶的浮充电压应该是13.5V-13.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瓶的浮充电压应该是13.5V-13.8V

13.8V蓄电池电瓶 一直充着会就受不了

网友:
用电瓶当做小电脑主机、光猫和路由器的UPS电源,须使用充电器给电瓶充电,不能用主机和路由器的12V稳压电源给电瓶充电。电瓶充电器最好选用脉冲式的,脉冲式充电器的空载电压比较低,电瓶电压低于充电器的空载电压就会引发正反馈,充电器输出电压升高给电瓶充电,保证充电速度,当电瓶电压很接近充电器空载电压,就不会再引发正反馈,不会使电瓶过充。
电瓶输出端须设置升、降压12V稳压电路,否则无法保证供电质量。充电器和稳压电路一直处于接通状态,只要把UPS的输出调低0.2V,交流供电开关电源输出调高0.2V,就不需要切换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