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黑胶木唱片转录成mp3格式的音频!

楼主(2024-04-10):
50年左右的【206】,黑胶木唱片也算【古董】了!
唱片音乐可以录到磁带里,但是外出走步锻炼还得带一个磁带录放机,体积大,也麻烦!

现在录成mp3格式的音乐,可以存在手机里,链接蓝牙耳机,走步锻炼听起来特别方便!

今天录了2张唱片:朱逢博  和 郑绪岚  的 独唱歌曲,也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

现在听当年的唱片,音质好坏不是那么重要了!听的就是回忆!

当年听唱时片的沙沙声轰轰声,现在听起来也非常亲切啊!

网友A:
我是采用的将音频信号输入电脑的音视频采集卡,然后转录成MP3格式的音频,有些磁带也是采用这个方法。

楼主:
音的电平太高了也不好!音乐容易失真!

太低了,放出的声音小,也不好!

适当控制录音电平,可以看录音的电平曲线,熟悉了,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录音电平了!

网友B:
那不是要搞个模拟转数字的设备。

网友C:
这个是黑胶片子还是薄膜片子。

如果黑胶的话,可以考虑用带USB录音口的黑胶唱机。现在黑胶唱机效果很好的。

片子清洁干净了,炒豆声很小的。比CD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黑胶片子还是薄膜片子。

如果黑胶的话,可以考虑用带USB录音口的黑胶唱机。现在黑胶唱机效果很好 ...

这是黑胶木唱片,不透明的 !薄膜唱片是 半透明的 !

黑胶唱机市面上多多!

电子破烂黑胶唱机也有!

网友C:
宝碟,这个算中级发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采用的将音频信号输入电脑的音视频采集卡,然后转录成MP3格式的音频,有些磁带也是采用这个方法。

有 专门录制mp3的 设备。不需要 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碟,这个算中级发烧了吧。

现在【206】就是 电子破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应该是直接将206的信号送到数字录音机里面干的?

是的!【206】唱片音乐直接录入数字录音机---mp3格式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要搞个模拟转数字的设备。

模拟转换成数字。

网友E:
这种唱片自身灌录效果就很差转成啥都不行。

网友F:
这种专用的机器不一定比直接下载mp3效果好.......
因为里面用的方案很可能很烂,还不如网上cd转mp3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唱片自身灌录效果就很差转成啥都不行。

当年就听这个,现在不行了,时代在前进,人的口味也在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专用的机器不一定比直接下载mp3效果好.......
因为里面用的方案很可能很烂,还不如网上cd转mp3的效果好 ...

好不好不管了!玩一玩回忆那个听 唱片的 年代!

网友G:
喜欢就好,信不信,我就喜欢听来复再生机的那种过再生点的哨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喜欢就好,信不信,我就喜欢听来复再生机的那种过再生点的哨叫声

60年代我 就开始 玩单管直流电子管和交流电子管的再生收音机!

有一个 调节再生强弱的 小容量的空气可变电容器,再生调强了,就可以干扰附近 的 正在收听的收音机!
那时感觉特别好玩儿!

玩过的 东西,现在也 不想重复玩了!

网友A:
想到最初接触到206唱机时,突发奇想,用根细铁丝弯成L形放于唱片上,另一手转动唱盘,能听到不用电的声音(对唱片的磨损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最初接触到206唱机时,突发奇想,用根细铁丝弯成L形放于唱片上,另一手转动唱盘,能听到不用电的声音( ...

可以听到的 呀 !

【206】电唱盘不接功放,播放唱片的 细微音乐声音也能 听到 !

网友:
然后在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上端加入一级三极管放大电路,装一个音频输入插座,把唱机信号输入,在停电的时候就用手转唱盘,就能从收音机里听唱机了。只是声音的音调准确性就得凭手转的转速和稳定性了

网友:
初中时期,老妈单位有一台木壳收音电唱机,不记得什么牌子了,只记得是电磁唱头,换针的那种。

网友H:
现在大容量存储设备便宜,直接刻录成44.1K的PCM音频,音质更好呀。一个1T的SSD,可以开路2000涨CD。MP3压缩之后,音质不如原来的保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大容量存储设备便宜,直接刻录成44.1K的PCM音频,音质更好呀。一个1T的SSD,可以开路2000涨CD。MP3压缩 ...

当年的黑胶木唱片录灌录成音乐,技术有限,就是直接刻录成44.1K的PCM音频也是用途不大!

网友:
音质不管了,听的就是一种回忆!!!!!

网友:
同感“听唱时片的沙沙声轰轰声,现在听起来也非常亲切”。W老处总见“物尽其用”+“装备齐全”,故能方便的转录黑胶唱片。

网友I:
206,如果换成压电陶瓷唱头,尤其是为206生产的立体声压电陶瓷唱头,频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6,如果换成压电陶瓷唱头,尤其是为206生产的立体声压电陶瓷唱头,频响会好些。

谢谢 !【206】什么都不换了,听的要的就是 那个年代的 声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到最初接触到206唱机时,突发奇想,用根细铁丝弯成L形放于唱片上,另一手转动唱盘,能听到不用电的声音( ...

让唱片转起来,不放唱头,用纸片的边缘,甚至用指甲接触唱片,都会听到声音,只不过很小罢了。我试过!

网友:
星版的语录老唱机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