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2-6层免费沉金板

楼主(2024-04-11):
做了一块4层板,还在路上,先上仿真照片。

补充内容 (2024-4-11 09:36):
下次做6层板,可以做盘中孔,焊盘上就看不到过孔了。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很不错,我也想把我的8840改一下屏幕,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我也想把我的8840改一下屏幕,不知道效果如何

这是实际效果,数字比原装屏大些,亮度高些,不怕震动磕碰,抗衰老。闲鱼有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际效果,数字比原装屏大些,亮度高些,不怕震动磕碰,抗衰老。闲鱼有我的帖子。

不错,有成品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成品卖吗?

有的,搜闲鱼,矿坛也有售卖帖

楼主:
带金子的电路板到了,这个应该耐存储,不会像喷锡的板子时间长了氧化。其它的与喷锡的没差别,另外客户号改成了二维码了。

网友B:
盘中孔不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太容易被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中孔不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太容易被抄板。

盘中孔(via in pad)最大的优势是BGA芯片的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