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OTL功放电路,原机喇叭是8殴的,我手里有4殴的没问题吧?

楼主(2024-04-11):
一台美多6620A的机蕊,功放是分立元件的OTL电路,原机用的是8殴10W的6.5寸喇叭,现在我手头有4殴的,理论上我觉得应该可以,只不过是输出功率大些,功放管的压力大点,正常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附原机电路图

网友A:
开小点声音,或者限制一下音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小点声音,或者限制一下音量就可以了,

如果用比原机的阻抗大点的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比原设计的小怕功放管受不了,没有敢试机,小音量应该是没事

网友A:
那个功放用TO220封装的管子,还带有散热器,不会那么娇贵,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功放用TO220封装的管子,还带有散热器,不会那么娇贵,没事的。

是的,有散热器,用原机8殴喇叭中等音量收听广播节目摸功放管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B:
OTL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输出耦合电容隔着直流点。但OCL电路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匹配原阻抗原功率喇叭。

网友:
可能会烧掉功率管

网友:
其实机器的电源变压器体积小,功率有限,即使开很大声,也会失真的,你正常使用也不会去开到那个音量点的。

网友:
20V电压有点高,若是12V估计没事。

网友C:
第一,最后的功率管在同等音量电位器位置下,肯定会加大电流,而功率管只要散热足够强,是可以承受的。
第二,电源如果输出电流能力足够,也还不至于造成失真,最少耳朵不一定能够听得出来。
第三,低频的下限会比8欧的稍差一些,耳朵也不一定听得出来。
第四,如果还不能放心,可以给4欧喇叭串个2欧的水泥电阻,这样无非是电阻消耗一点功率,但完全可以放心用。

网友:
应急使用尚可,长期使用不妥。

网友:
音量不要开到最大就好。

网友D:
单声道机有点可惜,都有高低音控制电路了,做收音机听不出味道,做MP3放大器,只有一个声道,也听不出味道,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4O年前自装飞跃12D1电视机就用4欧电子管收音机喇叭。

网友E:
不问还好,一问直接六神无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最后的功率管在同等音量电位器位置下,肯定会加大电流,而功率管只要散热足够强,是可以承受的。
第 ...

感谢,串电阻肯定会损失功率,如果不放心可以两个4殴的喇叭串联,这样使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这使用的就是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问还好,一问直接六神无主了。

哈哈,保守点就按原机要求接,也可以试一试4殴的,有时间试一下告诉坛里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声道机有点可惜,都有高低音控制电路了,做收音机听不出味道,做MP3放大器,只有一个声道,也听不出味道 ...

我这就是6620A的机蕊,除了喇叭没有,其他都在,主要是听调频收音机用,不是单独使用这个功放

网友:
一,是直接用4欧的。二,用个10W左右的变压器绕一个阻抗变换器也能解决问题比串电阻效率高多了。(音色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TL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输出耦合电容隔着直流点。但OCL电路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匹配原阻抗原功率喇叭 ...

只要OCL电路是正常的,喇叭的两端直流电压也是很小的,不会对喇叭产生影响的

网友: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网友F:
楼主您好,烦请测一下中波一中放集电极电压多少伏?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烦请测一下中波一中放集电极电压多少伏?谢谢您。

请看表里各级电压

楼主:
统一回复以上各位,接了4殴喇叭试了,功放管温度比8殴的高些,其他正常,不是大音量的情况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串电阻肯定会损失功率,如果不放心可以两个4殴的喇叭串联,这样使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这使用的 ...

两功率管射极电阻加大点,把低放输入端加个电阻做个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功率管射极电阻加大点,把低放输入端加个电阻做个衰减。

感谢,这也是最有效果的办法

网友F:
谢谢回复,解了我的疑问,修过一台,无图纸,一中放管击穿,换好声音不错,就是电压高,你的图纸说明缘故,又想证实一下,列表告明问题。
D1162B最大电流3A,实际使用超过1A,就有烧的可能性,特别是功率级相位引起自激烧得没商量,为限制电流发射级电阻用了一欧姆,作为收录机,还要保证录音机马达及放大平稳工作,因而功放限流十分必要,也就是喇叭阻抗改小不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解了我的疑问,修过一台,无图纸,一中放管击穿,换好声音不错,就是电压高,你的图纸说明缘故, ...

厂家设计喇叭阻抗8欧肯定有它的原因,所以匹配喇叭尽量还得按设计来保证安全吧,6620A的资料论坛里有

网友:
输出功率大概率会下降,管耗显著增加,音质必然变差,还有烧毁功放管或者电源变压器的风险。

网友:
将红箭头指向的并联电阻改成1欧,电阻功率加倍即可应对功放管过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