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或者录像带怎么才能转换成音视频存到电脑里呢

楼主(2024-04-11):
家里许多磁带,还有录像带,占地方,怎么存到电脑里呢,谢谢老师提供资料,方法谢谢

网友:
买个录像机,采集卡!电脑采集

网友:
我还有两台录像机

网友A:
音频的直接插到电脑声卡的输入端,下载个音频采集软件,视频的要买个视频采集卡

网友:
过去采集卡相当贵了,现在有U盘式的采集卡,相当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的直接插到电脑声卡的输入端,下载个音频采集软件,视频的要买个视频采集卡

老师,具体什么软件啊,音频输入口在哪里呢

网友:
如果是自己录制的(独一无二类,比如聚会、遗嘱等),就需要专门设备来数字化;若是在市场发行的音像磁带,一般都可以在网络搞得,且质量水平相当专业,没必要转换采集。

网友:
一、磁带转数码就没啥意义了。网上一搜一大把。
二、如果你的一些带子内容很稀缺网上找不到数字音源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找一台带线路输出功能的立体声收录机 或者磁带录放音座(磁带卡座) 用信号连接线 连接LIN-OUT口 到台式机电脑的线路输入口 主板上面颜色为蓝色的插口 常见于耳机接口旁边(绿色)   安装软件GOLDWAVE软件 http://www.downcc.com/soft/319924.html 录音即可( 录音时间选择2个小时  当然不是绝对值 不过有的磁带是120分钟 有备无患)
好在这个软件很简单  声音变成波形图 拖动方框选择然后删除空白即可https://pcedu.pconline.com.cn/1653/16532751.html

网友:
采集录像带 需要一个带AV接口的视频采集卡(最好先确定一下驱动程序支不支持当前重装系统)  录像机最好选择立体声6磁头以上的机器 有助于更好的视频效果
比较常见的是 松下的F55或者HD100这种机器 保有量巨大 二手价格低一些 日立的机器 电容器故障率太高了 尤其是日立777供电部分的通病 可靠性不好不做推荐  当然更高档的专业性广播级录像机 效果更好 不过目前价格至少3开头的四位数除非发烧友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使用录像机之前最好打开外壳 用酒精清洁一下磁鼓  拿纸巾 轻轻擦拭磁鼓(一个斜着的圆柱体)纸巾沿着轨迹擦一下 遇到凸起的位置(视频磁头) 更小心不要损坏 压带轮(橡胶轮) 最好用纯净水擦拭 旁边的金属柱 用酒精擦拭即可  合上盖子安装后即可 等待2个小时后即可通电
电脑连接采集卡最好选择机箱后的主板USB口 前置USB口有几率会供电不足失败  安装驱动  一般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一个自带的采集软件   打开后 选择剩余最大的硬盘空间存储录像 把信号线连接录像机和采集卡 即可使用
将录像带放入机器内 先停止 然后用快进 快退的方式多倒几次带 然后 按下播放键 打开录像软件的录像键即可开始录像   磁带停止 按下软件里的停止即可
一般软件会有采集方面的设置 和信号制式选择 按默认的来即可
如果电脑配置更好 或者有RTX2070级别以上的显卡 可以考虑一下软件4K级视频修复 修复录像里面的干扰 得到更好的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499fedd05718c2ed4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一台带线路输出功能的立体声收录机 或者磁带录放音座(磁带卡座) 用信号连接线 连接LIN-OUT口 到台式机 ...

10楼的第一个链接打不开。
希望层主单独开个贴,讲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楼的第一个链接打不开。
希望层主单独开个贴,讲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科普一下,谢谢!

第一个是软件的下载地址

网友:
学习一下,家里也有很多磁带想转数字

网友:
买一台DVD硬盘录像机一切都解决了,选择标准dvd模式录制在硬盘上,硬盘中是视频文件也可以拷贝到DVD刻录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