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判断耳机正负引线

楼主(2024-04-11):
方法:将耳机盖旋下,拿掉膜片。将指针万用表放在微安挡,正负表笔分别接到耳机的两根线上。用膜片或其他软铁轻碰耳机线圈的两个铁心,并注意万用表的指针。如膜片与两个铁心的接触的瞬间,指针向正方向摆动一下又退回原位,而膜片与铁心分开的瞬间,表针又向反方向摆动一下,则接正表笔的耳机引线极性为正。
原理:当膜片向两铁心接近时,因铁片的导磁系数比空气大得多,而铁心间磁阻减小,通过耳机线圈的永久磁通(由永久磁铁产生的)增加,据楞次定理:外磁场变化时,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时刻反对原来磁场的变化。故当磁通增加时,线圈中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的方向与永久磁通相反,抵抗永久磁通,指针摆动,当膜片与两铁心接触上以后,磁通不再变化,故感应电流消失,表针又摆回零点。
以后使用耳机,将刚才与表笔正表笔连接的引线当正引线,接在电路的正极,即直流电压正极进入耳机引线正引线。用此方法连接耳机引线时,外电流所产生的磁场与原有的磁场相加,即能增加耳机的灵敏度,又可避免耳机中永久磁铁因长期反向充磁而失磁。

网友:
用耳朵听,如果听不出来也就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