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电唱机-电机拆解图片

楼主(2024-04-11):
今天,把电机拆了,,只是简单的清理一下,没敢调那几个螺丝。不知道装起来,还能不能转,
(这个电机,转速慢,并且没劲)

网友:
机械离心式调速

网友A:
除了离心开关触点需要打磨外,电机整流子片之间缝隙必须清理,其表面必须擦拭光亮,但要杜绝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离心开关触点需要打磨外,电机整流子片之间缝隙必须清理,其表面必须擦拭光亮,但要杜绝砂纸打磨。

嗯,,,触点,,我就用白纸来回蹭了蹭,,,转子和电刷,擦拭了一下,,其他的都没动,,怕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触点,,我就用白纸来回蹭了蹭,,,转子和电刷,擦拭了一下,,其他的都没动,,怕搞坏了,

离心触点用00号砂纸条插入打磨一下,还是没劲转的慢的话就是磁铁失磁了,可以充磁恢复。

网友:
磁铁可试一下吸力。
主要还是电刷、离心开关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整流子铜片间要擦干净。
必要的检查和清洁还是要做,轻柔一些就行。

楼主:
谢谢。谢谢。。。
能看到这么老的资料,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