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w11维修

楼主(2024-04-11):
淘了一个Sony sw11,缺电池盖,非原厂天线,品相过得去,日版机器,中国制造。
做好卫生,通电,FM没问题,mw和sw只有沙沙声,收不到电台。
拆机,观察电路板,感觉没有动过,看了一下芯片和元器件,目测无异常。此机收音芯片为Sony自家的cxa1238m,音频放大芯片为cxa1522m
网上搜了一下电路图,中波本振接收音芯片24脚,中波rf进19脚,fe输出在16脚,通过中周t1 陶瓷滤波器cf1 经过q6放大后进入14脚 经过芯片检波后输出到音频放大芯片驱动喇叭
因为FM正常调台发声, 那么音频部分肯定没问题了,所以直接检查上面的通道,先测试波段开关磁棒天线线圈可变电容以及各通道均正常,怀疑本振,测试本振线圈无问题,检测中周线圈连通性无问题。
调到mw 上示波器,发现本振波形杂乱 16脚输出同模式杂乱波形 心想不会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吧?先看外围 q6换新 六脚陶瓷滤波器也买了新的 到货后换上去依旧无法收台 等待滤波器到货期间 已经做好了芯片故障的心理准备 因此淘了一个德桑908 该机使用同型号收音芯片 但是是直插式的而非贴片 我看了一下sw11机内空间 认为能放下
新的陶瓷滤波器换上去 故障依旧 好吧 那就动手术换片子吧 拆下来 跳线 换上去 果然是芯片问题 再测本振 标准正弦波 最后找个地方把芯片安置一下 理一理跳线 组装起来 收工!

网友:
这机子换芯片真有点不值得

网友A:
这可费了大功夫了!既然确定是芯片问题,还是设法找到原贴片IC换上。既美观也牢靠、降低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费了大功夫了!既然确定是芯片问题,还是设法找到原贴片IC换上。既美观也牢靠、降低故障率。

不好找啊 所以花五元钱买个德桑908 动个跳线手术 30根跳线 挺好玩的 等找到了m片 如果机器还在 就再换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不是芯片问题,维修方法也不妥。怀疑陶瓷滤波器故障为何不拆除后用跳线短路后试机?除了选择性降低其他 ...

谢谢指导 我确实是业余爱好者 以玩为主 积累经验 您讲的短接和测电压 都做过了 没有解决问题 我也不愿意相信芯片有毛病  所以尝试能换的都换一下 事实证明芯片确实有毛病了 另外 FM正常不表明芯片就是好的 这个芯片集成了很多功能 事实上芯片就是分立元件的集成 逻辑上没有任何区别 您讲的很好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SW10/11我手头多台,再渣的都没坏过芯片和音量电位器,只有调谐电容老化,其他部分质量真的没话说。
...

好的 我找时间把原芯片装回去看看情况 其实我搞了一段时间了 我也不太相信是芯片有问题了 换大芯片就是为了认证一下 因为这个电路简单 该查的都查了 我不得已只能怀疑这个芯片 并且芯片变得不稳定的 我没遇到过但是我看老修讲过一个例子

网友:
芯片是CXA1238,的确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