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4-11):
既不像电容三点式也不像电感三点式。按理说要振荡的话,大多数情况要有个LC储能槽路,槽路的分压点接发射极。这个图咋看都看不出来。有没有啥隐藏的电抗性器件我没看到的?

楼主:
С  2024-4-11 20:17

哈哈,其实我对于射频是半路出家,肯定知识拼图不全,也得查漏补缺。我本业不是射频。否则我咋可能对射频有这么大的爱好呢?一般是以啥糊口就会对啥厌倦的
今天太晚了,明天逐个仔细分析一下各位的分析。有个点提醒一下诸君:右边输出线处,有两条分叉的末端开路短桩线。在一定的频率下,这种短桩线也是有电抗性的。能否以此为切入点再看看?

网友A:
注意看NOTE1和NOTE2.都是线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NOTE1和NOTE2.都是线圈啊!

我也看出来了那是线圈,我只是没看出来振荡条件,电感三点式或电容三点式的电路拓扑。

网友:
个人认为:该振荡器为共基电路的电感三点式高频振荡器器,实践证明,晶体管放大能力为频率越升高,放大能力下降越多,最终完全失去放大能力,就其主因,系晶体管内存在着结电容 ,即发射极到基级和集电级到基级,在高频时(500MHZ)可不能忽略的问题。,为此该振荡器采用了共基电路结构。从上述电路的等效电路来看,NOTE2和RFC 结点到到晶体管的发射级,该晶体管的基级连接到两个1000P电容的中点,并通过其中的一个1000P电容连接到RFC的另一端;NOTE2的另一端通过50pf电容到晶体管的集电极。

网友:
把三极管的be结电容考虑进去。

网友:
楼主是射频高手。既然楼主发帖提问,我这个门外汉也尝试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个看不见关键元件是e极的对地电容,包括分布电容和be结电容。其理由如下:

振荡器要工作,须符合2个条件。一是相位条件,同相的正反馈。电路中比较明显是由c极到e极的LC串联网络提供。二是增益条件,保证能在反馈后达到1倍放大。这需要e极的对地阻抗明显低于c极的对地阻抗才行。没有这个e极电容,e极对地阻抗将会高于c极阻抗,电路振荡不起来。

由上面内容可进一步推断:一是这个振荡器的振荡频率由反馈LC串联网络决定。二是C极处的那只电感用于调节起振。

网友:
就该电路的等效电路而言,其信号电压流程基本能满足振荡的振幅及相位条件,即50pf、NOTE1、NOTE2、RFC、两个1000pf电容共同组成振荡回路,晶体管的发射极连接至NOTE2、RFC结点,基极连接至两个1000pf电容的结点,集电极连接至50pf、NOTE1的结点。至于说能否正常振荡,就应当要进行电路上的理论计算及最终试验才能定夺。

网友:
         找一只fT在≧1.5GHz的三极管,搭建一个实际电路,测试一下就好了,用100MHz模拟示波器看下,如果能观察到条雾状亮带。就证明起振了。
         分析原理的话,要用三极管的高频参数等效电路,先等效简化出来交流通路,非常简单明了。

网友:
两种等效电路是分析高频电路的利器,即混π等效电路(适合宽带放大器)、Y参数等效电路(适合调谐放大器)及之间Y参数与混π参数间关系。如想搞高频电路,这两个工具是绕不开的话题。但相关数学中复数知识很重要。另高频电路晶体管的电导(导纳)、结电容是极其重要的两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С  2024-4-11 20:17

哈哈,其实我对于射频是半路出家,肯定知识拼图不全,也得查漏补缺。我本业 ...

我以前上diyaudio论坛,见过一个老外的射频高手曾公布他用的手头仪器,清一色的贵价货。他拿手的音频项目是数码音响/DAC,水平很高。

楼主退休后,没有原单位的贵价仪器可用,是不是大部分射频方面好玩的东西都不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上diyaudio论坛,见过一个老外的射频高手曾公布他用的手头仪器,清一色的贵价货。他拿手的音频项目 ...

不是这样。我觉得几十G的网分,示波器,使用上就是几G的东西的延伸。没啥新东西。原理上都是微波,背后的数学也没啥不同。侧重点略有区别而已。当然频率越高,加工精度也越高,使用要越规范。
低频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
真正在物理上有新东西的,我觉得要到太赫兹和光波,才会和无线电有本质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С  2024-4-11 20:17

哈哈,其实我对于射频是半路出家,肯定知识拼图不全,也得查漏补缺。我本业 ...

感到楼主的思路是对的,这个振荡器的负载应该是具有选频能力的谐振器,前面一大堆有源电路是激励这个回路的。可以尝试用传输线理论来分析一下。我感到图纸表述的不详细,最左面的是输出口的话,那两个并联的开路同轴线是可以调电路匹配的。当年没玩射频了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电容三点式,共基极,三个结电容就是调谐电容,L2 比L1大很多,因此L2是降低Cce结电容用的。後面是传输线还是什么不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