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两灯机,这个电阻令人疑惑。

楼主(2024-04-11):
论坛上找的两张图,第一次做低压电池管,有几个问题不懂请教:

第一图的10M电阻是接到乙电正极的,这个图前半部分应该是老书上的图,按说不会有错,只是后半部分有改动痕迹。

10M电阻这样接法对吗?

第二个图是重画的,觉得是正确的,因为做响了。

两个图的灯丝接法也不一样,有何区别?

甲电两节5号镍氢电池并联,乙电12V锂电。

地处深圳,在18楼阳台能收几个台,用4000欧耳机声音很小,就是只能听清楚的水平而已

接在短波天线上效果更好,声音也大些。

调谐连用的红灯365双连,再生连就奢侈了,用了一个日机小五连,简直是暴殄天物。

楼主:
补充一下,天线200mm的磁棒,看着像短波的,淘宝货

试过天线65圈,再生13圈

60+10

55+9

50+10

感觉最后两个收的台多,第一个声音大点。

网友A:
10M电阻这样接是对的,这个栅极电阻常用的接法是并联在栅极电容两端,因为线圈直流电阻可以忽略,因此相当于另一端之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电阻这样接是对的,这个栅极电阻常用的接法是并联在栅极电容两端,因为线圈直流电阻可以忽略,因此相当 ...

第一图接到乙电了,第一管正栅压会有多高。

和250PF并联也是相当于接地,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天线200mm的磁棒,看着像短波的,淘宝货

试过天线65圈,再生13圈

第一图是我以前做的对接更改,10M电阻的接法是正确的这种接法适用于低乙电收音机。

    究竟电子管在低屏压下的状态如何,电子管在低屏压下能担任什么工作,如何在低屏压下正确的运用电子管,这便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要研究低屏压下电子管的工作状态和如何正确运用它,我们可以从电子管的构造上去考虑。在低屏压时,五极管中电力线分布大致如图1所示。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
(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丝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
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的空间电荷区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有些电子就聚集在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之间而形成。这层空间电荷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的这些特点,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因而在设计低压收音机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针对这些特点,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
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现在分别考虑担任各种工作时的情形:
    栅极再生检波  低屏压工作的电子管作栅极再生检波要比担任其他工作优越。这种检波器本身就不要求有高的屏压,大约为普通放大器屏压的1/3左右。栅极检波本来就有栅流产生,但是它对谐振
回路的影响被再生作用抵消,而谐振回路的Q值也由于有再生回授而增大,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极高。这是由于谐振回路的品质因数是Qэ=ω0LRэ,而Rэ=R-MS;C(其中R是谐振回路的损耗电阻;M是再生
圈与谐振回路线圈间的互感;L、C是谐振回路的电感、电容;S是工作点的静跨导)。再生作用使得Rэ减小,S越大,Rэ越小,因而Qэ大大增加。在低屏压下工作的栅极检波器应该尽力提高S值——
采用高跨导的电子管;把五极管联成三极管以加大跨导和在栅极加以正偏压来选择适当的工作点能使跨导较大。工作点P是由加在栅极的偏压Ec和栅漏电阻值决定(见图2),在弱信号工作时栅漏电阻
选1—5兆欧,同时,由于在栅极加了正偏压,也使得检波工作点在屏流栅压特性曲线的直线的上部,这对减轻振荡滞后现象有利。
    低压再生检波的实际制作线路很多,这里举出一个常见的线路如图3,图中电子管第3、4脚接了正电,也就是前面谈过的为消除空间电荷和帮助屏极吸引电子而用,并且A+接地,也使得栅极通过R3
而加上了正偏压。
1K2П、1A2П(三极部分,或把它整个连成三极管使用)及2П2П都有较高的跨导,适合作再生检波。
    担任低放  在低屏压下工作的低放管不适合于加正偏压,否则失真严重。但是可以把负偏压减少一些,以增加跨导,这样还是适宜的。但有时在作功率放大时,为了提高效率往往作正栅运用,也
就是栅极上电压几乎有半个周期是处于正压。这时效率会提高但是有了栅流出现并且较大。如果输入信号源是低内阻的,并且再用降压变压器来交连(变压器要考虑到电子管在有栅流时的输入阻抗),
这样,栅流在输入源内阻上引起的降压问题就可以不必考虑了。
    2П2П作低放最好,其在低压下的参数参见附表。

楼主:
原来后面是版主的手笔,那么这个图应该是没错的,感谢版主释疑

只不过我按第一图,收不到台,栅漏电阻接地就可以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就是用4000欧耳机声音只是能听清的水平,看来还得加一级放大或者提高乙电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后面是版主的手笔,那么这个图应该是没错的,感谢版主释疑

只不过我按第一图,收不到台,栅漏电阻接 ...

再给你60年代全国无线电制作获奖的两个电路。
获奖1A2

网友B:
这个电路比较好,那个时候电池较贵因此用2只2P2的很少,现在电池不成问题,可以制作但是乙电需要15~22.5V。
捕获.2-2p2乙电需10多V 64.7改进见65.12-1K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比较好,那个时候电池较贵因此用2只2P2的很少,现在电池不成问题,可以制作但是乙电需要15~22.5V。 ...

线路简单,高阻喇叭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