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4-04-11):
看到坛里好几个大佬都做了拉杆天线矿石收音机,手痒也想做一个,我也知道这个肯定难做,先买了3米的导旗杆天线,后边买了350P的双联最后买的R40C1的磁环,就开始捣鼓了

网友:
不错,外壳应该弄个一体的更好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喜欢这种长拉杆天线矿机,收听方式更接近于普通收音机。

楼主:
as8233639  谢谢加分鼓励

楼主:
外壳是找的电器壳子,做好了可以买个壳子

楼主:
把原理图贴上来了

网友:
网上有买长方形的,狭窄型的塑料壳。线路如果改为用3d q的,灵敏度更高。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虎哥加分鼓励,3DQ我有的测试过,我的耳机不太好自己改的,区别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