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劲DE-221接收频率变窄

楼主(2024-04-11):
       一台德劲 DE-221收音机接收频率变窄,所有波段都如此,如FM波段:原来的88-108Mhz,现在只能调到88-102左右,其他波段也如此,大概减小了三分之一,猜测可能是变容二极管性能。
       想问下大虾些,一是有没有电路图;二是能直接帮指出是哪个元件坏了更好!
       谢谢!

楼主:
借用下网络上的图片

楼主:
寄回厂家修好象又不太值得

网友:
拉线卡住了

楼主:
不是,指针到顶了,数显还是只有满刻度的2/3左右。与传动部分无关

网友A:
收音SI4844 功放CD1622 频率显示AP9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SI4844 功放CD1622 频率显示AP939

不是显示的问题,是频率范围变窄

网友:
调整本振电感,往密里调,增加一点电感量就可以了。

楼主:
昨天重新对2个晶振进行了补焊(这款收音机有2个晶振),频率能调整到顶端了,不过好象还是不太稳,会有小范围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