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比利时FRANK pram 30集成小功放

楼主(2024-04-11):
偶然看到这台比利时FRANK pram 30集成小功放,特别精致,用料考究。和坛友分享一下。

网友:
背面走线很平整,太漂亮了。

网友A:
既然是电子管,“集成”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EL84 (6P14)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电子管,“集成”是什么意思啊?

合并式和集成,在英文里同样的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合并式和集成,在英文里同样的字,

原文在哪里?自行脑补的不算。

楼主:
集成放大器:Integrated Amplifier
是指将前置放大器(前级)和功率放大器(后级)以及唱机均衡器和音调控制集成到单个组件中的设备,也可叫做“合并式”功放。
相关叫法:
Preamplifier(前置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功率放大器/后级)
Tube Amplifier(电子管放大器)
solid state Amplifier(晶体管放大器)
Integrated Tube Amp(集成电子管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84 (6P14)电路?

是的。硒整流,2*15W功率,使用管子:4 x ECC 83 、2 x ECC 82 、4 x EL 8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文在哪里?自行脑补的不算。

楼下的看到了吧?都是intergrated一个词,翻译过来就是五花八门,集成式,合并式,,,
国内习惯,集成电路,合并式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放大器:Integrated Amplifier
是指将前置放大器(前级)和功率放大器(后级)以及唱机均衡器和音调控 ...

一般都习惯上称合并式放大器,很少你这么翻译的,integrated circuit国内习惯才叫集成电路,弯弯好像叫积体电路。反正都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下的看到了吧?都是intergrated一个词,翻译过来就是五花八门,集成式,合并式,,,
国内习惯,集成 ...

不要卖弄你那点儿可怜的English,铭牌上面没有integrated,搜遍全网也没找到Frank pram 30跟integrated有什么关系,都是你们自己编造出来的。

楼主:
反正就那个意思,集成式或者合并式

网友:
看到和拥有,本质区别。

网友:
看来又是汉语博大精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