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LM1876功放

楼主(2024-04-12):
花了4块rmb

刚开始测试方波是这样的
调完变成这样的了,小喇叭小音量电流很小,发热不算大,随便兑了一个南北桥的散热片上去测试
声音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实测静态输出直流偏置电压一个2mv,一个5mv,静态电流在50-60mA,跟手册基本一致

网友A:
1876挺不错的,就是不好买。这1876现在多少大洋入手的?板可以整合些喇保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6挺不错的,就是不好买。这1876现在多少大洋入手的?板可以整合些喇保之类。

淘宝3块9一个,用最简单的rc实现开机静音功能,实测效果还可以,调到开机几秒钟才有输出,不会有咚的一声,推俩便宜喇叭够用了

网友B:
做的不错,貌似调过头了,黄色是输入信号吗,貌似边沿带失真的(一般手机输出作为信号源都带失真),所以可能1876本身没有失真,是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貌似调过头了,黄色是输入信号吗,貌似边沿带失真的(一般手机输出作为信号源都带失真),所以可能1876 ...

确实是这个问题,方波存在失真,回头把补偿电容改小点再试试,现在好像是33pf来着

网友C:
LM1876比1875好很多,玩铁头的这种热阻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1876比1875好很多,玩铁头的这种热阻大。

看hifi那边筑明测试3886参数很优秀,搞得我一时不懂做那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hifi那边筑明测试3886参数很优秀,搞得我一时不懂做那个好。

3886货炒的高,货源又太杂了,如有正品那当然好,不过tda7293倒是容易弄到正品好价,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尝试LM4766也是不错的,完全1876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hifi那边筑明测试3886参数很优秀,搞得我一时不懂做那个好。

1876 4766都很好3886做过暗字版的感觉马马虎虎

网友:
很好的芯片,我就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