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谢谢

楼主(2024-04-12):
论坛里收了台红旗581  可惜刻度面板玻璃上的字几乎都没了,哪位朋友有刻度PSD文件,扫描件也可以,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实物,可以拆下来拍照,但是要等到下周23。其实网上有的图片比较清晰,能用,但是要矫正。即使实物拿下来用单反拍高像素,还得用PHOTOSHOP校正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实物,可以拆下来拍照,但是要等到下周23。其实网上有的图片比较清晰,能用,但是要矫正。即使实物拿下 ...

谢谢你了 谢谢了

网友B:
上海美多,源自私营宏音,公利(产品曾用公利、新时代品牌)。公私合营之后取名 美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红旗,之后又叫春雷 。军用短波接收机239也产自他家 。曾经多好的厂子,1989年陷入亏损,直至1999年破产清算 。落幕 !!!!!唏嘘不以

网友C:
这个字没了,楼主打算怎么描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字没了,楼主打算怎么描上?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要是我,就买金色油漆笔,找个悠闲的周末下午,仔细描出来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要是我,就买金色油漆笔,找个悠闲的周末下午,仔细描出来金字。

有道理,考验沉稳度

网友:
切好玻璃,用金刚砂轮打孔,丝网版印字,印好喷一遍色漆。无线电厂这个工序叫涂覆,现在做丝网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实物,可以拆下来拍照,但是要等到下周23。其实网上有的图片比较清晰,能用,但是要矫正。即使实物拿下 ...

扫描仪,现在很少人使用了。它可以做到真正的1:1。

上面也有人说用丝印,现在价格也不高,原来好像问过,给圆珠笔丝印,每个好像几毛。

还有一种方法,如果打印机可以打印透明的材料,彩色直接打印,然后粘到上面,胶水需要下点功夫,肯定能找到。手机的外屏与内屏之间粘合也是胶水,清晰度不受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要是我,就买金色油漆笔,找个悠闲的周末下午,仔细描出来金字。

前几天用油漆笔瞄了一个度盘,反面写字还得写反字,描的一塌糊涂,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美多,源自私营宏音,公利(产品曾用公利、新时代品牌)。公私合营之后取名 美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 ...

现在的美多所在地.上无三厂已不见踪影.

网友:
厂房开发房地产啦 ? 唉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用油漆笔瞄了一个度盘,反面写字还得写反字,描的一塌糊涂,不太好搞

知音,我总结了,必须买到0.3的油漆笔,一般都是0.5的。直线最好买油墨,用大一机械制图的鸭嘴笔才能控制宽度。但曲线和文字没办法。
油漆笔只能描一描塑料语录机的阳文或者凹进去的阴文字。